高手:24V200A的开关电源能当电焊机用吗。比如用钢丝来 ...
高手:24V200A的开关电源能当电焊机用吗。比如用钢丝来焊铁件什么的。

楼主(2010-12-05):
会不会挂掉? 24V下达到200A相当电阻要达到0.12。钢丝接触铁件时应大于0.12吧。
另我也不知道24V会不会引狐。

网友A:
岂不是好大的电源。24V下达到200A。
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电焊。帮顶。

网友B:
现在most 和IGBT的
电焊机不就是开关电源吗?!
不过,对输出的控制反馈不一样,普通的开关电源对短路敏感.容易报警,挂起.

网友:
加个电抗器可行性高一点

楼主:
我的电源面板好象有过压和限流灯,不会是超过100A会保护吧。哪样真可以当电焊机用了,哈哈。
普通电焊机都是用变压器当电源吧?

楼主:
对了。我是用二个24V100A并联。不过二个空载时电压27和28V。差一点点呢。

网友C:
虽说我不是高手,但我知道不可以用开关电源来制作电焊机,原因很简单,过载能力不行。

网友D:
我绕了个大环牛电流超大

网友E:
引弧电压有点低,直流逆变焊机其实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F:
加一个电抗器,最好再加一个高压、高频引弧器,真有的试一试。
还有最好能够PWM调压就完美了。

网友G:
电源电流足够大后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做为电焊机使用:
一是有足够高的电压来引弧;
二是成功引弧后有限制电流的电抗元件或者电阻串接在焊把电路里来保持比较恒定的焊接电流...
楼主的电源如果有辅助引弧措施,再串上一个0.05欧左右的电阻,应该可以使用3.2的焊条进行焊接工作,焊条最好用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