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可以用兼容接收机了

楼主(2010-12-05):
在JR官方资料上看见这么一段注释,由于不懂日文,发来请懂的翻译一下。

网友:
这个也叫兼容接收?DSM-J的接收不是一样贵啊。

网友:
别妄想兼容dsm2了,这本来就是别人定的制式,好像为了摆脱他才改的制式,兼容j版是可能的,是他自己的制式。一个631好像400块。

网友:
这段话的意思是XG7新系统的DMSS方式和以前的DSMJ没有互换性,也就是不兼容

网友:
还是futaba的接受贵,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兼容DSM2就好。。。
对 是的这样才好。

网友:
最后那几个字是不行或没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