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海弗莱科技一点见意,只是一点

楼主(2010-12-05):
小弟买了台贵公司的V2-SV,3D练习中,前后共炸机4次,但每次都只是尾管,尾撑,大桨,尾桨,脚架,主轴等损坏,机身,发动机四次炸机中丝毫无损,值得一赞,而且性能不凡,但图中的这个价值70元的齿盘(4次炸机中共炸扫了3个)可不可以胶的部分单独购买,贵公司都是一体化卖的,本人觉得太浪费了,因为每次都只是炸扫齿,中间铝合金的部分根本无可能炸坏,而且又是比较容易炸扫的零件(小齿是铁齿),可以单独购买胶齿部分就最好了,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点意见.

图片借用飞黄腾达

网友:
貌似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已经在测试了

网友:
不错 帮顶~ 我也是风神V2  呵呵  其他配件可以接受 不过这种易损件我觉得  维修成本有点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LZ,我现在正在用的就是测试版本的这个大伞齿,正是只需要更换周围一圈尼龙齿轮的设计,而且中间还加了定位轴承。现在炸了两次,这颗齿还没有炸坏。建议LZ在安装的时候把整个尾管向上顶顶,使得传动的金属小伞齿和这颗大伞齿结合紧点,这样会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LZ,我现在正在用的就是测试版本的这个大伞齿,正是只需要更换周围一圈尼龙齿轮的设计,而且中间还加了定位轴承。现在炸了两次,这颗齿还没有炸坏。建议LZ在安装的时候把整个尾管向上顶顶,使得传动的金属小伞齿和 ...

我是把尾管向上顶住上螺栓的,反而尾两个小胶齿,从来没有扫过
原来已经有产品正在测试,说明问题现以发现重视,赞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市场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