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上寻求有经验的人指点下,关于电调的问题 、

楼主(2010-12-05):
我的中特威30A电调,有时候推油门,
电机
就像缺相一样抖动转不起来,有时候电机又能正常转起来,一但转起来之后,感觉就没什么问题,只是电机刚起动的时候要抖一下,
总之感觉就是像缺相一样,但却不是缺相。请问下大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进角的问题啊?

网友A:
重设一下电调行程,外加调整高、中、低三种进角测试,如果不能改善,就再检查香蕉头、T插、电池等各处连线、接头有没有接触不良或氧化的地方,再解决不了的话就没我事儿了……

网友B:
先检查线路
先检查线路,如果有电调多,可以用交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