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6S 18650尺寸A123

楼主(2010-12-05):
自己组的18650  1000mah的A123电池,1850kv电机
飞行时间视电池情况:新电池头几个循环在4分钟多,随着使用次数增长,飞行时间有所增加。我这几组电池中使用次数多一点儿的目前能飞5分到6分钟多。
12t齿柔和,14t较暴力,目前在用13t。

炸机了。。。

炸机了。。。

楼主:
另外给深圳宝安的飞友提供个好飞场!点击看大图。

网友:
飞场不错,够大。

网友A:
自己弄的侧板?

网友B:
电调的位置跟接收会否过于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的侧板?

pro原装的侧板和电池架,切开重新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位置跟接收会否过于接近?

2.4g  从未失控过。

网友:
自己把侧板改了,手工不错阿

楼主:
对,6s铁锂

网友:
建议你上18650型号。4.2V电池 容量在1500左右的。比A123爽YY。。

网友:
拜托 18650 6S 还暴力?机子有够重的了~~~

楼主:
拜托 你称过18650 6s多重吗??? 256g。2680mah25c锂电 216g 。重了40g,不到两截5号南孚电池的重量。  这点重量对于450好像不算什么吧。。。
并且6s,高压低流,对电机电调都好。低kv马达负载能力也比高kv马达大。

网友:
我用的1200mah25c锂电 才150克左右。。这6S才叫爽呢。。比起轻了100克。。你说那个爽。

楼主:
楼上兄弟的肯定比我的暴力很多啦。不过成本也要高多了。你这一组电,能组我这3组。
不同电池各有各的优势,我觉得也没必要比个高低下来。
玩儿航模各有各的玩儿法,关键是开心就好。

网友:
请楼主pm  TB网址 谢谢

网友:
折腾啊,6S的优势就是高电压,你现在这么搞有意义吗?还不如用3SA123

网友:
怎么没有意义了,要暴力,非它莫属。而且电机电调温度都低。不见楼主还说了留空时间也长了么……

网友(2011-01-04):
淘宝上太多18650,不知那种适合

网友:
要C合适的

网友C:
n年前在 "广州老虎" 那里买过几组加拿大18650的锂锰电。
怎麽说呢,表现很飘忽,刚飞的十秒很好,之後几乎飞不起来,
一分钟後,力量又上来了,可是飞十次便报废了。

网友D:
估计LZ只是飞的航线。3D的话对重量比较敏感,6S的18650太重了,比3S的26650还重了差不多20克。而且A123的18650的内阻比26650的大多了,放电能力差很多。3d的话还是3S,26650。

网友E:
不错不错 ,场地好像很爽吖

网友F:
18650 30C A123实际容量只有600-700MAH。。6S在240G。。比2300MAH多了40G。。影响不大的。。

网友G:
这样改电池架到是蛮有创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