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模友爆飞700NLE差点砍尾管,为什么会这样捏?呵呵

楼主(2010-12-05):
昨日天气很不错,约上模友去杭州三桥爽飞,来的人不少,亚拓700几乎人手一架。。。

崭新的700

实力型选手上场

爽飞中。。。

爽看中。。。

很淡定。。。

空中听到“啪”的一声,赶紧降落。。。

幸亏用了碳尾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难道是因为用了非原厂的芬技690桨吗?

反正上一次也是芬技690桨,铝尾管,在空中完美自宫了,损失有点大

请高手鉴定鉴定,到底是为啥呢?或者哪位厂手可以出来解释一下?模友现在很担心啊,飞还是不飞?这是个问题。。。下一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网友:
莫非飞得太给力了

网友A:
跳舵,是否使用了sgp,检查sgp的内部板子是否开裂

网友B:
没有限制swash移动的行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舵,是否使用了sgp,检查sgp的内部板子是否开裂

这个可不敢乱用,保证是亚拓原厂二合一,电源开关俺是焊死的,斜盘舵机倒是换了MKS BLS950,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用原厂DS610呢?舵盘还用的是亚拓原厂F圆舵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制swash移动的行程么?

前几天刚刚全部校准过,集体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没有用亚拓原厂遥控器,用的是Futaba 14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舵,是否使用了sgp,检查sgp的内部板子是否开裂

另外再求证一下,现在尾管有凹坑了,您建议更换一条尾管呢还是继续使用这条尾管?换原厂铝的还是原厂碳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求证一下,现在尾管有凹坑了,您建议更换一条尾管呢还是继续使用这条尾管?换原厂铝的还是原厂碳的?谢谢

我有过一模一样的精力,也是碳尾管,砍得一模一样,后检查是跳舵引起,线路板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一模一样的精力,也是碳尾管,砍得一模一样,后检查是跳舵引起,线路板震断

换个全新的二合一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全新的二合一就可以了吧?

不一定是二合一问题,可能接收机,可能舵机,任何电子设备都有可能在剧烈的震动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二合一问题,可能接收机,可能舵机,任何电子设备都有可能在剧烈的震动中损坏

舵机是上周5换上去的,接收机嘛是6008HS,倒是用了很久,看来要换接收机?

楼主:
还有哪位可以解释解释?俺也觉得亚拓任何东西都没有毛病,肯定是用了非原厂的东西造成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刚刚全部校准过,集体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没有用亚拓原厂遥控器,用的是Futaba 14MZ

为什么不用2.4GHz? 今天刚有个鬼佬的14MZ受附近信号塔干扰差点炸~~~  还是用2.4GHz的吧, 更何况中 国的没有对FM频率的监管~~~很容易受干扰
PS: 14MZ也有出2.4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14MZ, 今天刚有个鬼佬的14MZ受附近信号塔干扰差点炸~~~  还是用2.4GHz的吧, 更何况中 国的没有对FM频率的监管~~~很容易受干扰

呵呵,用的是2.4G的14MZ,原装2.4发射模块和原装6008HS,就是用的太久了,1年多没换了,估计这种烂控跳舵了,立马去定了一台12Z回来,下周再飞飞看,希望不是控的缘故

膜都还没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哪位可以解释解释?俺也觉得亚拓任何东西都没有毛病,肯定是用了非原厂的东西造成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换对亚托原厂手便行了

网友C:
我有连续四次空中连续砍尾管的惨痛经历, 每次都是修完后外场飞几个柔和的起落后开始正常的暴力动作后砍尾管,其中有一次也只是从尾管上擦过,

开始怀疑的对象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 第一怀疑是否桨太软, 换之,照砍; 二是怀疑中联有问题,有点虚位,换之, 照砍; 后来怀疑O圈是否太软,再换,再砍, 还怀疑是否桨固定太松,还是砍. 而且其中两次都是在比较激烈的自旋翻中砍的.几次砍球头扣和拉杆都换新的.

最后偶然在换横轴的时候发现推力轴承的保持架空的孔已经有点椭圆了,(因为每次换横轴时这些轴承都用锣丝刀穿起来,为的是装起来方便,所以几乎是不检查的) 换完后,问题彻底解决,到现在两三百起落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用的配件还是那些配件.

我研究过尾管上砍的位置和桨上的痕迹,都是要在桨后掠角度大约要30度的时候才砍上的,如果桨和横轴基本在一条直线上的话, 想把桨压弯而打上尾管的力量再暴力也很难打上的.

我猜测比较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桨夹里的轴承其实运行速度是很高的,而且是来回运动的,并不是象电机轴承一直是朝一个方向运动, 如果出现轴承瞬间卡死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个螺距突然失控(一般大螺距暴浆只是浆尖部分失速) ,相当突然增加整个桨的攻角, 桨就会阻大增而急剧后掠, 砍上尾管.

不过我这些经验是来自我的山寨450. 只是给砍尾管的问题提供一个经验和思路,至于600和500飞得极少,还没有砍尾管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连续四次空中连续砍尾管的惨痛经历, 每次都是修完后外场飞几个柔和的起落后开始正常的暴力动作后砍尾管,其中有一次也只是从尾管上擦过,

开始怀疑的对象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 第一怀疑是否桨太软, 换之,照砍; 二 ...

分析的很有道理,俺把大桨夹拆解一下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多砍就习惯了。。YT飞机是没有问题的,谁叫你不用套机的。。

网友:
继续使用宇宙第一

网友:
满地的700

网友:
 我也继续用宇宙第一600

网友:
继续使用宇宙第一550E

网友:
宇宙啥第一我都有了~~~

网友D:
酸不溜秋的,好恶心。

网友:
千红挺幽默的啊

网友:
路过,看看,新手还没有700

网友:
700的推力轴承在2个滚珠轴承中间,一般不会有450的问题。
检查一下也无妨。

网友:
非红是有钱人

网友:
灰常给力!!!!

网友E:
YT已经把你列入黑名单,明天就是金刚石尾管也照砍不误~~~

网友F:
为啥我的机跳舵没砍尾管啊?

网友:
来打醬油 來學習。千紅俺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的机跳舵没砍尾管啊?

难倒你想砍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酸不溜秋的,好恶心。

别急着吐,等你的700再砍的时候吐(俺为什么要说“再”呢。。。真是很奇怪。。。)    或许你用的全部是亚拓原厂东东永远不会砍也说不定

俺是说砍尾管,不是砍人,别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YT已经把你列入黑名单,明天就是金刚石尾管也照砍不误~~~

俺是真心来找原因的,顺便也提醒一下飞700的模友们,防患于未然没有错吧?幸亏这一次是没有砍掉,正常降落下来的,起码还留个现场证据,万一和上次一样天女散花,说都说不清楚了。。。俺现在怀疑MKS BLS950是不是非常垃圾的舵机,会跳舵的垃圾,连DS610也比补上   MKS厂家的人能给个话不?

再说了,本地模友买了那么多700,不是支持亚拓难道是为了坏亚拓名声?

网友:
宇宙第一一般炸鸡和砍尾管都是RP所造成,建议LZ换火车哥,奔跑哥的手一用

亲眼见识过原厂碳浆空中爆裂的飘过:loveliness:

网友G:
以老夫多年行医江湖的经验,这飞机有2处大病:
第一,没有用亚拓3G系统,不用3G,必定自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570&extra=page%3D1
第二,没有用亚拓原装配件,QQ和360这帮玩软件的都不兼容,人家亚拓的硬件也绝对是不和其他厂家兼容的。
还有,这飞机和亚拓没关系,你凭什么说这飞机是亚拓的? 你瞧瞧那飞机,头罩,大浆,尾桨,副翼片,舵机都不是亚拓原厂的,顶多只能说是杂牌组装机,所以亚拓厂家拒绝回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急着吐,等你的700再砍的时候吐(俺为什么要说“再”呢。。。真是很奇怪。。。)    或许你用的全部是亚拓原厂东东永远不会砍也说不定

俺是说砍尾管,不是砍人,别误会了

为什么说“再”?我来回答你:因为我砍过一回了。
我不管啥原厂不原厂,也永远不会酸不溜秋的说这些话。如果是厂家责任,我就敢于申讨;如果是自己的责任,也一定勇于承担。
我不知道您的是啥原因,但我觉得做为男人,不应该操此阴阳怪气的语气。
我也不管你选择的是啥品牌,但我觉得做为男人,要么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注意,不是品牌)。要么,你就重新选择。
不管是谁,找个媳妇,肯定不是天下第一。但因此就在背后百般讽刺,这是品德问题。
你当初为啥要选择?并坚持不换?
是不是变相说自己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老夫多年行医江湖的经验,这飞机有2处大病:
第一,没有用亚拓3G系统,不用3G,必定自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570&extra=page%3D1
第二,没有用亚拓原装配件,QQ和 ...

这位TX真逗

网友:
还真是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H:
很真诚的提醒一下,一个很小的细节,是不是没有上紧浆夹?或者有一边紧一边松了?这个在爆飞的时候有很大影响我认为,呵呵。当然,最好也检查一下你用的大浆?700自己也飞很多,也见别人飞很多,砍尾管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再”?我来回答你:因为我砍过一回了。
我不管啥原厂不原厂,也永远不会酸不溜秋的说这些话。如果是厂家责任,我就敢于申讨;如果是自己的责任,也一定勇于承担。
我不知道您的是啥原因,但我觉得做 ...
这位意思是假如我选择了就没有权利去批评了用得不爽就只能换掉,但绝对不能说一句坏话,只能说哎呀是自己选错牌子了,全部都该怪自己,要不就是道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真诚的提醒一下,一个很小的细节,是不是没有上紧浆夹?或者有一边紧一边松了?这个在爆飞的时候有很大影响我认为,呵呵。当然,最好也检查一下你用的大浆?700自己也飞很多,也见别人飞很多,砍尾管还真没见过呢… ...

这一点请放心,常识问题,很紧,而且力量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点请放心,常识问题,很紧,而且力量对称
顶千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再”?我来回答你:因为我砍过一回了。
我不管啥原厂不原厂,也永远不会酸不溜秋的说这些话。如果是厂家责任,我就敢于申讨;如果是自己的责任,也一定勇于承担。
我不知道您的是啥原因,但我觉得做 ...

对你的说法深表遗憾,连幽默都看不懂那你还是选择装傻比较好些   (注:傻和比不要连在一起看,装傻和比较是两个单词,谢谢)

再说了,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架700是我本人的,也没有要求亚拓做什么,况且亚拓官方到目前也没有任何正式回复,分享一下飞行经历,提醒一下所有飞700的模友有什么不好吗?

厂手同学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还有楼上也有不少模友也遇到过,只是都不愿意说出来,俺抛砖引玉共同探讨,怎么就是“酸不溜秋的”的呢?

当然,你的经历特殊一些,俺还是不提罢了,就是论事,对事不对人,离题讨论不是俺的风格

网友:
我的700还没有上天,希望不会打尾管。
有问题,解决就好,不回应不会让问题消失,越早解决损失越少。
我相信有个案就一定有潜在问题。设计不可能十全十美,就是在挫折中不断成长。

网友I:
上星期我的700E也砍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砍砍就习惯了。
   今天你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星期我的700E也砍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砍砍就习惯了。
   今天你砍了吗??
700E也砍了?
700f3c有砍的没有?

网友:
3G系统真倒霉,当设备短暂失控在有副翼的系统上只是跳下舵或者短暂失控,但是无副翼系统上面有个从新启动的过程,开机还要20秒呢,那个飞机都掉地上去了,难道这个是3G失控,更确切的说,是遥控设备失控,而非3G系统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的说法深表遗憾,连幽默都看不懂那你还是选择装傻比较好些   (注:傻和比不要连在一起看,装傻和比较是两个单词,谢谢)

再说了,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架700是我本人的,也没有要求亚拓做什么 ...

如果你以为这些陈词滥调是幽默,只能说你十分缺乏幽默细胞。
再奉劝一句:人身攻击的词语和脏话最好不要出现,对你自己的形象不利。

网友:
楼上的 你飞什么的 等你砍尾管的时候 你就不这样认为了。  我们是清眼所见

网友:
如果我的700昨天因为设计问题砍了尾管,我骂的比千红还凶,说的更酸。你能听出话里阴阳怪气酸不溜求,就听不出话里的无奈? 旁观的摆啥高姿态。一句话,不敢直面设计缺 陷的厂家就不值得尊重

网友:
450连砍了好几次。。。搞的有段时间都不敢飞了。。。仔细检查也没发现飞机有啥问题。赶上初一十五的烧烧吧~给自己和飞机保个平安~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真的不是一般敏感 千红是我遇到过脾气最好的模友 你这样说有点过了吧?

网友:
千红 的帖子发的好啊~~~ 出现了问题放到论坛大家交流分析,避免悲剧重演,防范于未然是件好事~
我谈谈我的700N 上个月空中砍尾管,整机空中报废~~的原因
我做测摆掉转后大桨砍到尾管,空中解体! 本俱乐部众模友在飞场观摩到了这一经典瞬间~
分析为:本人其中一片大桨估计有些松了,加上飞机在某个传动的地方有阻力,造成暴力动作掉转后,大桨松动没足够的转速支撑,砍了~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今天你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