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弹射降落伞 确保飞机失事(失速 失控等)后最大限度保护jj的想法

楼主(2010-12-05):
小弟是一个初初级航模爱好者,接触航模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受过炸鸡的心疼 呵呵。
最近又炸鸡一个 原因是jj失控 直接自由落体。

受飞行员弹射座椅的启发,小弟设想,是否可以在飞机上设计一个弹射降落伞,利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危机时刻可以弹射降落伞,最大限度保护jj的安全。

我的想法是2种,一种是弹射降落伞安装在飞机中部,还有一种是安装在飞机尾部,起到降落减速伞的作用。

小弟希望大家多提出一些参考建议,然后具体怎么操作 小弟还不知道 请大家赐教!

网友:
我的想法是 JJ要够大,能放的下降落伞 如何弹射 用皮筋+舵机吧 不过就怕降落伞弹出来打不开缠在一起 飞机需要多大的降落伞也是要计算的 想法是可行的 我见过用降落伞降落的飞机 不过那是油机  JJ 比较大

网友:
没用的,弹射本身就是一个潜伏危险,你正常飞着,失控弹出来,也是炸.
况且,多数炸机都在低空发生,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出伞.
有这时间,不如多花点心思到安装调试飞机上,确保飞机的性能.

楼主:
如果不弹射 只是弹开一个降落伞舱盖 让降落伞自动打开呢?

网友:
能想到就是好事

网友:
降落伞用料、制作、如何折叠降落伞、弹射机构

网友:
既然都失控了,靠舵机控制的降落伞有如何能打开?

网友:
用平衡仪吧

网友:
失控怎么控制那舵机呢???

网友A:
!

那么把3、40年前设计、现在仍在使用的靶-2模型的伞降机构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机翼后的腰部设一伞仓,向后上方开启舱盖,一个舵机用舵臂挡着,舱盖前段有一橡筋与垂尾连接。着陆时,关油门,开舵机,舱盖被橡筋拉起,用一个小绳带出降落伞,飞机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把3、40年前设计、现在仍在使用的靶-2模型的伞降机构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机翼后的腰部设一伞仓,向后上方开启舱盖,一个舵机用舵臂挡着,舱盖前段有一橡筋与垂尾连接。着陆时,关油门,开舵机,舱盖被橡筋拉 ...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哪里可以看到图片的介绍啊?

网友:
这我老早都发帖子了,在模型中 国网上,现在一直在用,以前在小飞机上用,感觉没用,最后用在涵道上降落用,也没啥用。飞机一般都是低空炸鸡,技术好了,失速很好解决。现在我在FPV上用,在天行者上架翅膀的中间用一个后掠的KT板夹住降落伞,一旦要降落,在100到150米出,打开KT板成后掠状态,有点像模型歼十的副翼,风会把降落伞吹开(前提是降落伞的折叠别把绳子和伞捆一起),就很自然的打开,降落伞我一般直径做的与飞机直径的三分之二大(小了速度太快,大了太飘,会飞远)。

  图栏的上了。不知道歼十模型副翼怎么搞的,上模拟器看,有个长的像台风和歼十的那个飞机副翼和歼十模型副翼一样。楼主可以参考。

   建议,降落伞没必要在小飞机上,用的飞机两种
1、金属涵道飞机降落减速用
2、FPV飞机降落跑到复杂,高空垂直用。

网友:
这个在无人机上有,不过我们用太鸡肋,不如设备可靠点,技术稳定点。

网友:
本地有某模友一直热衷尝试过,各种方式,前伞、中伞、后伞,大伞、小伞……最后在我的苦心劝说下放弃,还是多练习操控技术吧,降落伞啦、拦阻网啦、海绵垫子啦那些不是普通飞行的正道……

网友:
·要是创新的想法都被大家否决的话,那就不要再创新了!!中 国,不缺人才,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有时,一个新的想法会被人家理解为异想天开。不务实!!哎。中 国就是这样!,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这想法新么?
这想法要是务实的话估计现在的民航都是伞降了——到机场上空,驾驶员按按钮,开伞,飞机平安落地,乘客机组塔台家人皆大欢喜……

网友:
那降落伞又是如何折叠放置呢?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呵呵

网友:
想飞高的如搞FPV的还是搞个伞吧,万一掉下来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网友:
请明白:美国的X-37B航天飞机是没有任何逃生装置的。
明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了。

网友:
我的建议,在机身上开一个仓,安装一个弹簧,瘫痪另一端粘一块KT板,降落伞再固定在KT板上,或者在KT板上打个洞,固定到弹簧上面。
把伞压到仓内,外面安装一个小门关上,由于瘫痪的形变把伞推出去。
门的固定用一个活动的卡子,连接到舵机上,用6通以上的控,专门控制这个卡子,把卡子拉开,弹簧KT板推出伞。

不知这个方法如何

网友(2012-08-04):
急求!!!!!!!!!!!!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也想试试,就是弹射装置是个问题!请问楼主弄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想法无事意淫下足以

网友:
去查查改-1型靶机的资料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
敢想敢做就会研究出来了

网友:
确实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问题是,在高空动作失误都是可以救过来的,低空没有你琢磨放伞的机会。要说失控吧,失都失控了,怎么就你的放伞通道还能用呢?

网友(2012-09-28):
楼主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研究探索。

网友:
我理解他这里说的失控应该是操作问题的失控,如果想做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气球吹,舵机上加个弹簧,把吹好的气球口扎紧,放入机身,打开舵机用气求把伞吹开.气球又不重.

网友:
真的要炸,还哪来得及弹射降落伞啊

网友:
设置一个舵机在失控时遥起舵机臂,顶起用吸铁石吸住的向后开启的机舱盖板,盖板上粘个副伞,盖板被吹飞的同时副伞打开拉出主伞,要我就这么设计

网友:
看看改-1型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