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色板的雕刻参数?

楼主(2010-12-05):
想用双色板刻个小东西,发现主轴速度太快就融化了,
请教一下雕刻双色板时,主轴转速、进给速率多大合适?
另外问个很菜的问题:双色板雕刻时,是否应该撕掉保护膜再雕?

网友A:
广告店都是24000转的
给进率你的机器能跑多快,你就跑多快吧
当然要撕掉保护膜

网友B:
保护膜会粘刀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刀具没磨好,或是刀夹不正,正常转速不超过24000转不会融化的,人家雕刻店成百上千的雕胸牌,也没见哪个融化了。

网友D:
总的原则就是转速越高在局部停留的时间就应该越短,才不至于产生局部高温。
还要看刀尖的粗细和角度和刀的材质,如果刀尖很尖角度又比较小,比如刀尖0.1或0.05角度小于20度,材质又不是很好的话,走刀速度就不能很快了,一快就会崩刀尖的,这时转速也要降低,否则就会局部高温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我试了一下居然融化了双色板,想必是没有撕掉保护膜而粘刀造成的|!
我的主轴转速不确定,所以买了一个光电转速表,明天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