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太差了

楼主(2010-12-05):
新西达电调太差了,小摔一下就坏,还容易空中自动停转

网友A:
价钱便宜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可是这个一分钱一分货都不是

网友B:
空中停转?你看看是不是上次摔的时候扯掉了几根香蕉头上的漆包线或者香蕉头接触不好。xxd还是可以的,多找找原因

网友C:
我也用那个的,可是不至于像你说的。条件好点就换了吧,价格是保障 。。。以后有米我也换

网友C:
之前用25A的好盈程序XXD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