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板机用12*6的浆行吗?

楼主(2010-12-05):
转飞固定翼,请问高手,40的板机,46的
发动机
用12*6的浆行吗?

网友A:
11X6

网友B:
12*4&12*5

网友C:
顶楼上大将...12*4

网友D:
11x4; 55级才12x4

网友E:
52 我用13X6

网友F:
我61的四冲用13*4,感觉46两冲也差不多可以吧

网友A:
46应该用11寸浆

网友G:
如果3D,12x4或13x4

网友H:
飞3D一般螺距一般不超过6。46的发动机装40板机用13X4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