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D500到手,无副翼最新版本,已简单试飞!上图秀下子!

楼主(2010-12-05):
M3D500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到手了,今天折腾了一个下午,终于安装完成,并做了简单的试飞,那是相当的稳。

因为我有同尺寸的YT550E,和M3D500对比后有几个感觉非常强烈:

1、M3D设计简洁明了,安装容易,我装机新手也能一个下午全部OK!

2、M3D头罩设计有特点,前窄后宽,看上去没有550E那种臃肿的感觉;

3、人形齿太棒啦!声音很轻,完全只有大桨切风和轴承转动的声音;

4、整机重量轻,比550E轻不少,但比X5略重;

5、碳纤侧板多出使用加强,感觉炸鸡坏机身的可能性很小,比550E更为结实;

6、稀饭皮带直传!尾波安装非常容易;

7、易损配件比X5和550E要便宜不少!

废话少说,上图:

M3D500

M3D500

转个角度

转个角度

另一边

另一边

从后面看

从后面看

从上面看

从上面看

尾波安装非常简单

尾波安装非常简单

侧面

侧面

JJ对着JJ

JJ对着JJ

旋翼头

旋翼头

配天蝎星马达

配天蝎星马达

机身加强

机身加强

电池板

电池板

德国三轴

德国三轴

人形齿

人形齿

从下面看

从下面看

哈,250也是无副翼

哈,250也是无副翼

网友:
昨天我去修飞机的时候还看到的 今天你带回去啦~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呀

网友:
不错 ~~~不过不喜欢陀机 (servo) 的安装位置~~~~
YT粉丝还是喜欢550E

楼主:
回沙发,今天带回来了。

飞机早装好了,用了2个小时。

今天把731+131带去,再把MB调了一下,就OK了。

不过订的四块4000MAH的电池还没到,今天只用2600MAH的电池试了下而已。

网友:
我也喜欢这个机型,请问楼主详细配置和价格

网友:
线条简洁,干练。不错

网友:
这个飞机关注很久了,哪里能买到啊?配件什么的能供应上吗?

网友:
电池来了上视频啊。

网友:
M3D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Lqu81oJS8I/

m3d

m3d

m3d

m3d

楼主:
华东地区总代在上海,所以配件什么的就不成问题了。配件很便宜,大桨夹有塑料的,才5X。

整机套装,带天蝎星马达和台湾厂的100A电调,大桨,金属旋翼头,金属尾桨夹,80%已安装完成,价格为3XXX。

不过大陆今后的货可能是和MB一起发售的,价格大概在4XXX,加4个舵机和接收就可玩了。

楼上的照片是有副翼的老款,我的是无副翼的新款。

老款两个桨夹是塑料的,需要自己安装;新款的都是金属的,且已经安装完成。

老款的没有机身金属加强件,要加需要购买升级件;新款的都是标准配置。

老款的机身侧板为玻纤,新款的机身侧板为碳纤,且很厚实。

我的飞机舵机用的MKS1210,尾舵用的是MKS980,陀螺用MB德国三轴陀螺仪。

电池订了花牌5C充电的4000MAH电池,重量,大小都刚好!

等电池到了上视频。

网友:
东西不错,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恭喜楼主!500机用4000ma的电池行吗? 重心上不知有没有影响,等你测评!

网友:
新款M3D漂亮了很多!特别是头罩的改变。

不过简单比较了一下配件价格,好像没有便宜很多喔,LZ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更有说服力!
尾轴可以单购,亚拓和X5都配了尾伞齿,这个 ,还有些常用配件价格没查到,可能代理商太忙,还没全部上架。
(价格来自淘宝“明达科技大中华区业务办”,实际销售价格不清楚会不会有折扣)

顺便看了一下整机价格:
M3D500PSC-FBL无副翼金属整机 天蝎星马达 100A电调 伺服器*3(普通碳刷电机) 碳桨 淘宝价格4644元。
亚拓550E 3G配电机 电调 碳桨 4颗舵机(空心杯电机),3G系统,价格是5000元左右。
X5配天蝎星电机 柏金电调 碳桨 quark陀螺 MKS DS670*3+DS760舵机(空心杯电机)。淘宝价格6500元。

M3D500PC-FBL 无副翼金属机 天蝎星马达 100A电调 碳桨 4011元。亚拓550E没这套装。 X5是3450元。

M3D500PK-FBL 无副翼金属空机 3598元。亚拓550E没这套装。X5是也没有这套装。不过这价格比X5带动力的价格还高 ...

希望实际成交价格会有大副度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