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使用请教HL虎改装问题!

楼主(2010-12-05):
收藏了好些改装的帖子,今天打开居然图挂了!想改轴承、悬挂弹簧、炮管加长,请问前辈可有
图传
来看看?轴承的具体型号和数量?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啊?起码把驱动轮用的轴承、诱导轮用的轴承型号说说吧!以前的图都挂了......

网友A:
该轴承的高手没有来哦,其实你自己用尺子就可以量的呀,驱动轮和诱导轮,路轮改不了。

网友B:
拆了主动轮,诱导轮,去轴承店,让他们用游标尺量,位置不对的就看看要买多大的钻头开孔,自己加工不了可以花钱找人帮你,那些做不锈钢门窗的会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轴承尺寸公布如下:
驱动轮用:8*12*3.5 两颗,就是标准舵机上用的;
诱导轮用:先将轮子扩孔后用3*8*4的轴承,就是2040马达上用的。

网友C:
轴承的具体型号记得摇臂是:MR52ZZ和MF52ZZ各一,驱动是MF128ZZ,诱导轮是683ZZ,603ZZ,不是记得太清楚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