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4.8V和6V

楼主(2010-12-05):
Futaba有很多设备在指标上都只支持4.8V,很多模友都会加个管子或者降压器,把6V的电压降低。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做法有点多余。

因为,Futaba考虑的并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电池组的问题。换句话说,Futaba考虑不是设备能用多少V来工作,而是能用多少节电池来工作。

而对于Futaba而言,镍基电池是标准的电池,所有设备的指标都是基于镍基电池的标称电压1.2V而定出来的。比如4.8V就是1.2x4节镍基电池的标称电压,而6V则是1.2x5节镍基电池的标称电压。

所以,实际上Futaba说设备工作电压是4.8V,意思就是可以直接接上4节镍基电池,标称工作电压是1.2x4=4.8V,但因为镍基电池满电电压是1.5V,所以设备实际上也可以在1.5x4=6V下工作。

同理,标称6V的设备就是可以用5节镍基电池,标称工作电压是1.2x5=6V,但实际上可以在1.5x5=7.5V下工作。

在使用锂聚以后,并没有合适的电池组来达到6V的电压,1S的话,满电电压4.2V达不到设计指标,而2s满电电压达到了8.4V,这个超过了5节镍基电池的满电电压,所以模型上都有BEC调整工作电压到6V左右,而这时候,对于那些标称是4.8V的设备则不必再另外使用降压手段了。

网友A:
学习了,入701,开机,显示5。8V,吓得不敢开机,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8V,但使用后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入701,开机,显示5。8V,吓得不敢开机,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8V,但使用后一直没问题!

其实就是标称电压和最高电压的问题,比如3S锂电标称电压是11.1V,但是充满就是12.6V,这样不能说12.6V就是过充吧?
设备也一样,标称电压是4.8V,但实际上最高工作电压就是6V。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想到这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严重同意,感觉只要负载不大的话,舵机寿命会很长。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观点 ,工作电压和电池一点关系都没有。  6V 的确能工作,但对设备的损耗会相对大一些。

网友:
同意!比如舵机 的确是这样啊 ~

网友:
分拆得有道理,但没有官方数据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
我试过9254在6V下可以工作,但很烫!

网友:
我的舵机一直在6V下工作。。。。。。电调已经设置成6V~~~

网友:
我也感觉质量好的舵机,用5V和6V寿命没有明显影响,
质量差的无论怎样弄,照样挂得很快,
估计主要是电位器不好,导致马达动作量大大增加,磨损迅速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