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0A平衡仪可以和独眼龙3.0合用吗?

楼主(2010-12-05):
手里头有独眼龙3.0, 可能是操控技术上的原因在飞FPV的时候摇晃的稍微厉害点,想入手一个FY-20A平衡仪,不知道能不能和独眼龙合用

接收的副翼通道----平衡仪副翼通道----副翼舵机

接收的升降通道----OSD自驾模块的升降通道----平衡仪升降通道----升降舵机

接收的方向通道----OSD自驾模块的方向通道----平衡仪方向通道----方向舵机

这样接线可以吗??

或者 有别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自己顶贴

期待达人回复啊

网友:
我就是这样的配置,但方向通道不过平衡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头有独眼龙3.0, 可能是操控技术上的原因在飞FPV的时候摇晃的稍微厉害点,想入手一个FY-20A平衡仪,不知道能不能和独眼龙合用

接收的副翼通道----平衡仪副翼通道----副翼舵机

接收的升降通道----OSD自驾模 ...

可以的.我的天行者也是装20A搭配其他品牌OSD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