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亚拓3g锁尾疑问,坎坷的700n路。

楼主(2010-12-05):
在这里潜水了两个月有,上个月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align 700n,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装机调试,这同时用了一个月时间玩
模拟器
。终于终于让我的700n飞了起来,真的很开心。一共用了将近8桶油让我的鸡鸡在地上转着,可以说是调式引擎,难听是根本没胆量让它飞起来,之前爬文一堆,看见有老手说无副翼适合新手,根本不适合嘛,因为直机在地上的时候非常抖,大翼不是歪这里就是歪那里,要起飞的时候没仔细看的话,马上就要反了,就因为无副翼在地上这么不稳,不敢飞起,尾翼也因为不稳,一直不小心磨到地面坏了,然后换了一副。
我很庆幸,3次飞行,有2次逃过鬼门关。第一次起飞不到1分钟,心脏根本负荷不了,成功降了下来,跟老婆开心的去庆祝了,但是回到家里,怎么发现尾巴那有个螺丝不见了,真的好彩,竟然奇迹没事发生,第二天赶紧去专卖螺丝店找个螺丝锁上,马上又去飞了。第二次起飞在地上用了将近半桶油,才勇敢的推起油门,啊,又飞起来了,可是不到一下,发现尾巴逗得很厉害,马上停下来,又发现尾巴那又另外一颗螺丝掉了,好晕,怎么会这样,明明有锁紧嘛。赶紧又去买了螺丝,回家到全部检查,然后尾巴那上了很多螺丝胶(把你锁死-.-) .
事情就发生了,第三次刚刚起飞的时候,尾巴左摆右摆,吓死我了,赶紧下来,检查看看,发现尾巴那的关节很紧,惨,螺丝胶太多跑去其他地方了,可能上了太多螺丝胶硬化后不顺才会这样。
回到家弄好之后今天再次飞行,事情发生了,飞起来时尾巴一直慢慢的抖动向右边摆,停了下来,检查了尾巴,很松,没问题,想了一下可能是转速不够,爬文有看见,勇敢的我,再来一次,勇敢飞起来,一直把向右的尾巴拉回来,非常勇敢开了没开过的定数器,鸡鸡一下子大声了起来,真的很怕,这时候尾巴突然锁得稳稳的,不动就不动,哇,原来是转速不够,原来是这样,兴奋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在,突然间尾巴瞬间向右摆了60°有,吓死我了,然后就没再摆动,我赶紧降了下来,唉。
想问问大家,尾巴我是用了align的ds650,会不会是我上次那时螺丝胶上的不对导致尾巴拉动很紧,然后导致ds650不大好了?还是我应该买个新的锁尾
陀螺仪
?因为我看见老飞友用align 3g都没用它的锁尾功能。
ps:第一次我飞起来时尾巴锁尾是正常的。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还是纯新手, 劝你最好把700放一放, 先用小飞机练习 - 包括机器调试和基本飞行技巧, 等你四面悬停熟练了再用700练事半功倍. 新手用700练又没有人指导太危险了!!!

网友B:
LZ太牛了,新手第一次就上700N,而且还没老手带!

楼主:
我知道后悔了,700来练习只会拖慢进度,因为那种压力实在大得超乎我的想象,所以现在想买台500e来练习,可是700现在遇到这问题,我心里现在一直挂挂的,想快点修好它,买个500e后才把它收起来。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我的陀机ds650已经有问题了?我现在在想着是要买多个ds650还是买futaba的gy611换上,我想设定应该ok吧。米的问题,又怕走错路。
我的模拟器已经会四面悬停了,在练着八字。直机真的好难,什么都难,但已经买了,绝不能放弃,虽然机子还没炸过,如果放弃,我会先被老婆炸死(因为浪费这么多钱买个装饰品 )一直跟自己说,我一定可以的!!!

网友C:
你的机子我个人觉得小问题很多,要么楼主你弄个500,了425了飞个半年一年的,到时自已弄就差不多了,要么找个老手给你从头到尾看一下,要不炸机是迟早的事,

网友D:
要跑步先从走路开始, 要走路先从爬地开始。。。。 祝你好运!

网友E:
别乱花钱了,尾舵机或陀螺仪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真要这些东西出了问题,你救不了机的。
应该是安装问题,仔细检查吧。
支持买个小电直,现阶段主飞小电直。700n每周一歌,作为保养发动机就行了。
多炸几次小电直,修上个几十次,你就知道700n的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前辈指点,暂时只能买个500e了,只不过还是会尝试修好它,心里一直挂念着,毕竟搞了这么长时间,机子还有问题,总是不好受。希望它快点正常起了,摆着都舒服些。

网友F:
纠结了吧。。。

网友G:
楼主你情愿买700E 700N当地没有老手玩,不要上!自己一个人是搞不定的! 电的买上电池就能玩了!

网友H:
LZ 建议你找个朋友或者当地的模型店帮你把飞机调整好了再飞,700N的飞机肯定要比450\500 等飞机稳定的多,调试没有调好的飞机这样飞太冒险了

网友I:
多数应该是安装和设置问题 3G系统锁尾相当于 GP780 或者780级别 完全够用 尾舵机中立点夹角是否正确 舵机行程量是否设置对 完全检查一下

网友J:
新手飞不起来,多数以为是设备问题。。。过了1年后就明白。

网友K:
也泼点冷水,航模直升机不是玩具,说明书上明显写着,需老手指导飞行。玩大飞机也可以,给你几个建议 1.必须找个老手帮你调试,飞机在安全状态下飞行。2.至于你说的3G锁尾问题参考第一条会解决。3.模拟器的时间必须在80小时之上。4.模界有风险,入市须谨慎。5.如不听劝告再继续下去,后果会很严重,解决方法参照第一条。

楼主:
嗯,现在直机已经摆着一边。继续潜水,苦练模拟器,得空去飞场认识认识飞友,我知道危险,所以暂时唯有这样了。
谢谢大家给予的指导:loveliness:

网友L:
450和425练出来的技术 绝对扎实 谁练谁知道 价格便宜还实用 如果你是米人 那例外 飞700新手 建议找个铁桶把自己包起来 弄两个窟窿留着看飞机 还要找个绝对没人的方飞 否则即使炸不到小朋友 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M:
新人不管上大小机子,从安装调试到试飞都要有老手带才行啊
要是本地找不到人,哪怕网上找个热心人远程指导一下也好的多

网友N:
LZ也大凶了,初试便3G700 还没老鸟相伴

网友O:
终于看到有人比我更囧了,但是我也是直接上的50机,狂练模拟器之后在地上烧了半箱油就起飞了,但最初没一直没超过半米高度,楼主居然在地上转了8桶油

楼主:
我转了4桶油是为了磨合引擎,另外的将近4桶,说来好笑,3g起飞时,机子在地上晃动很厉害,导致那个3g感应器,要起飞时大翼不是歪左就是歪右,不然就歪向后,根本不像模拟器那样,就没勇气推起,过后自己买了两条藤条做个脚架,不适用,绑上了感觉更加不稳,上网又没卖700的脚架。
唉,其实问题还多多,尾巴还没解决,现在定数器好像有问题,油门推到40%的时候,突然没了油门,转速直接下降,听声音就知道,40%的油门好像=0%的油门,拉回油门到30%的时候,引擎马上大声了起来,转速又来了。说来好笑,要我怎么把这问题带上网问老手呢,因为这个油门问题,不是每次这样的。我把电源关掉开过重新启动,大约5次会遇到2次这样,我设定normal,定数器的设定是0,不应该启动定数器的。真的摸不着头脑,设定没换过,就时不时会这样,很晕啊。

网友N:
一般定速器也在xx%以上才启动的,是否油门反向了,或定速反向了

楼主:
NOR = 0% IDL1= 70% IDL2=70%, 我开着NORMAL而已,定数器不应该开着,就算开着,也不应该加油门到接近40%会突然没力(引擎直接是回到刚刚发动的声音)拉回30%的油门又有了动力。也没装反啊,因为多数正常,偶尔这样。
哈哈,你们回到我这个菜鸟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暂时不用管我,让我慢慢摸索,我有时间,我会很小心的,大家放心,暂时还没上500e,过些时候吧。

网友N:
多说也只会浪废青春,还是找个老鸟作伴吧

楼主:
嗯,问来问去也觉得得不到答 案,因为我是新手,不能准确说出或说明问题所在,老鸟回我又看不懂。在论坛用文字实际很难帮得到,我了解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P:
一定要找到组织啊!
我上450的时候也是自己琢磨,只能勉强飞,练了很久对尾都不稳,后来找到组织了,才发现,原来是不会调,学了几个调机的关键,3个起落后对尾就很稳了。
不要浪费青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