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满足那么多条件的飞机?

楼主(2010-12-05):
1、电动固定翼
2、3D机,轻木结构
3、30级左右最佳,太大了不好带。
4、滑翔与稳定性能好。
5、使用 3s1p 11.1v (450直升机)电池

有请大家帮推荐,一直玩直机的,固定翼盲。:loveliness:

谢谢!

网友:
和你一样要求,有答 案了受累告诉我一下

楼主:
回楼上的,有人给我推荐了  金翼:YAK55M-30E

仅供参考。

网友:
动力上3系电机,KV900左右,12寸桨,40A电调。
1个2200电池,可以操4分钟左右

网友A:
金翼的是灯笼机,一旦稍有磕碰就再也没法修复了

还是自己泡沫热切割然后表面玻纤增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翼的是灯笼机,一旦稍有磕碰就再也没法修复了

还是自己泡沫热切割然后表面玻纤增强吧

至理名言
改泡沫机了。

网友:
30级的3D不是大多都是这样的嘛,好像满足第4条的不多

网友:
干脆epp吧,价格不贵,先练练手,等飞机摔烂了技术也就熟练了

网友:
问多啦a梦要一架吧

网友:
EPP Yak 54 ,sbach342 怪兽都可以

网友:
联合25级练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理名言
改泡沫机了。

国产的Epp1.23M

有钱买HYPERION SNIPER II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

按品牌淘宝上一个个搜一圈去。

网友B:
先顶再提问!!!

怎么兄弟想改飞固定翼了呀?

网友C:
楼主的第二点与第四点,相互之间有点矛盾!

 很难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兄弟想改飞固定翼了呀?

直升机无法一直飞,好累的。
“课间十分钟”飞飞固定翼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兼顾!

理解了,谢谢!

网友:
买灯笼机就可以了 电流大些

不耐炸

网友:
轻木机小磕碰的话502一点就好。
不过稍大的磕碰就会需要很费力地修,或者重做部分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