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砂纸达人告诉我啥牌子的砂纸质量好,低目数就不说了,尤其是1000目朝上的。

楼主(2010-12-05):
顺便问下   金刚石锉刀相当于多少目?

网友A:
日本红鹰,我这边很多干模具抛光都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红鹰,我这边很多干模具抛光都用这种

网友:
有个日本的,名字叫富士啥子的,好用,沙面是白色网纹,背面是蓝色

楼主:
多谢多谢   我找找看

网友B:
3000目可以抛光了。

网友:
日本理研

网友:
怎么没人说德国勇士呢?????????????

网友:
这个砂纸挺好,不知道啥牌子

这个砂纸挺好,不知道啥牌子

网友:
问问  老神  就行了

网友:
用日本双鹰的砂纸不错

网友:
我来总结  砂纸买进口的 买贵的没错 金刚石锉我用过100#  200#  400#  普通的感觉在 100#左右 因为一般是不标目数的 台湾众一标目数的 七十几元 10把 一套的

网友:
名牌里便宜点的德国的勇士。标号最高可以达到6000号。贵点的诸如日本的田宫以及郡仕,都是顶级砂纸。标号最高有8000-10000号。我做模型基本都是这两种牌子。红鹰属于二线品牌的普通砂纸,仿田宫。
金刚石锉刀根据颗粒粗细大小目数是不一样的。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目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目可以抛光了。

抛光来说,这个目数我是起步。。。达不到镜面效果。最后用12000号的打磨膏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不同材料的打磨抛光所需要用的目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又学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