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雕刻机结构性部件采购问题?哪种好?或者说哪种合适?

楼主(2010-12-05):
雕刻机的机械结构部分的主要部件采购问题,比如,丝杆、导轨、联轴器。
期中导轨部分最头疼,还是我这个人优柔寡断?不知道选哪种,不是没的选,是有的选,而且多选不知道选哪种。。。

网友:
直线方轨                      最好
直线光轴圆形支撑带坐导轨     次之
园的无坐                     最差

圆形支撑带坐导轨包括不带坐的  轴承钢 最好
                                         次之  高频钢

硬度  大于等于58

还请高人斧正

网友:
我也想买几根这样的棒子,一问价格,三根梯形丝杆加六根光轴,大概170元,想让卖家帮着加工棒子的两端,钻孔攻丝车台阶,说每根30元,这样加工费比棒子还贵100元。
所以,不划算,搁下了。

网友:
楼上的
那问的,什么规格,什么钢什么尺寸,直径,长度

170元 6根轴 3根梯形丝杆

我在淘宝上问了几家都是分开卖的,要不就是梯形丝杆的材料不好 太软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经验,我看淘宝上价格都差不多,光轴我问的20和16两种,大概30元每米,12和16的光轴价格一样,丝杆是16的每米60多元,算下来大约就170。
我找的是两样都有的商家,至于材料,我外行,根本没问,我还以为都是铁棒子,没什么问的。
就是加工费贵了点,自己没床,不好弄啊。

网友:
我的疑问还多呢:
1,驱动器怎么选择,有8435的单路驱动器(只驱动一只电机),80元,也有A3977的三路驱动,可以连接三个电机,大概250元,价格看来差不多,怎么选呢?还有297,298,以及60XX芯片的,搞不明白那样好些。
2,最烦的是机身,钢结构就免了,业余摆弄嘛,牙口不好,啃不动。或许角钢之类的还可以考虑,其余的呢?
PVC?----哪里买那么厚的PVC?还得到成都抗一块板子回来?长途汽车站看你就嫌烦。
铝型材?做台面或许还可以,虽然有人这么做过,但看别人做是一回事,自己弄,还是麻烦。
木头JJ?这东西软和,老少皆宜,得学木匠了。
铝合金板材?这大概是钢铁和木头的折中选择了,但还是不好买,再说,想切割出曲线来,没点趁手的家伙还是难弄。

说这么多,有困难是免不了的,那就是不做了?也不是。
但是又手痒,我是这么想的:先买几个电机加驱动,便宜些就好,三个电机便宜的就60到100元,二手也无所谓,驱动可以买成品,或者买几块芯片自己做,几块芯片也不到100元,反正就是瞎鼓捣,至于机身,就按有几个网友出的主意,找一些垃圾材料拼凑呗,光轴丝杆,能免就免,随便几根铁棍子代替,丝杆就用螺丝杆,机身嘛,木头加铝合金,细心些,总能动起来的。

网友:
呵呵
差不多的了

看个人的了。看JJ大小和重量了,还有JJ整出来主要作用是什么了。不整钢件物品就随便了。

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整个2A以上的57步进,懂电子电路自己搞,不懂干脆买整合板驱动接口一起,起步8435的,这个看步进电机说话,(当然完全体验就用最便宜的,以可以跑为标准)
架子我到是认为还好搞点,不行角钢加槽钢。螺丝加焊接(就是调机麻烦点,水平啊,垂直啊,平行等等)。
勉强能够用的,丝杆就长的螺丝杆有卖的,而且螺丝冒也好配,不行自己拿铁攻。光轴园铁棒也买得到

我是准备买3A57 驱动4路集成接口的TB6560。其他用便宜点的先搞起来再说。光是这2样就得500来块
我也是新人在构思中  就是不知道3A57 步进电机和驱动4路集成接口的TB6560,这2个配得如何。咳得动45号钢不
有路过的高人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
跟着学,也想D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