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地面端OSD

楼主(2010-12-05):
所谓地面OSD,有别于现在的OSD.

现有OSD装在飞机上,将GPS等信息加载到图像信息上,通过图传传输到地面。

地面端OSD,是装在地面设备上,飞机采用双向遥控设备,飞机上的GPS信号通过双向接收机发送到地面,地面OSD软件再将GPS信息转变后叠加到视频信号上。

优点:
1.可以运用在移动的汽车上。也就是说起飞点可以不在固定。地面软件可以根据地面不断变化GPS的坐标结合空中飞机的GPS信息,不断换算视频上的OSD信息。

2.干扰少。图传在传输视频的时候,中是难免被干扰导致画面看不清,现有OSD信息也会随之看不清。但是地面合成的OSD信息则无此影响。你可以在完全看不清景物的情况下只看OSD数据飞行!
甚至,即使不能看见景物,软件可以为你叠加谷歌地图或者卫星地图来供您参考飞行,让您了解前方高楼和高压线的位置!可以在实景旁边标准地名。。。

3.可以同时将空中GPS信息运用在跟踪云台

网友:
双向遥控设备在国内是犯法的。

网友:
飞FPV国内是违法的  楼下继续

网友:
飞机类航模本身就是违法的!离地10M,没有批准就是违法的。

网友:
早想过了,用那么多发射机不现实。
带数传电台的还不如直接带自动返航的。

楼主:
 一群夜猫子

网友:
果子的OSD早就这样做了,但。。。还是不说为好,非法的事,大家不要做呀!!

网友:
做了,也不要高调,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卖吗?挺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内不让用吗?

网友:
在地面叠加,跟在空中叠加好,有区别吗。电路会少点,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少点吗。

网友:
 低调低调,被抓了不好

网友:
果子单独解码和叠加的设备,要400元左右,不过依然是通过图传的音频信道进行下传,如果图传的图像不稳定的时候,估计音频信号也失真了,传到地面的gps数据还能准么?

楼主:
GPS就是一小串数字信号,信息量极少。完全没必要用高频传输
用低频,27MZH,35MHZ,一定很稳

网友:
GPS数据可以用433M回传,这个我已经做过了。

网友:
  也不用那么低调嘛。。你对外宣传是卫星回传就行了。。。

网友:
飞航模只要利用卫星资源就是违法的!
楼下继续保存队形!

网友:
这个需要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