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8A电调改成30A后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有好盈的18A和30A电调各一个,拆开发现两者的电路完全一样,就是18A的少了3个功率MOS管,于是就如法炮制,我把好盈18A电调功率板上的空位自己全部焊满后,测试时自检没问题,推油后电机就出现一卡一卡的就是不转,而且电机发热严重,请教高人,我的电调出什么故障了,是缺相还是怎么的了???

网友:
焊错型号,或者焊错位置,或者你的管子本来就是坏的,或者你焊短路了,无数种可能

网友:
估计焊错型号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所以焊点,有否搭焊或虚焊

网友:
电调的AVR程序有可能不一样吧,只是可能,不确定!!

网友:
可能是你焊接时电烙铁没可靠接地,MOS功率管被静电击穿了。最可靠的方法是电烙铁烧热后拔掉插头,利用电烙铁余温焊接。

网友A:
LS 说的有点离奇了,电烙铁居然会有能打坏管子的静电。
烙铁有静电也不可能曹国2KV的,不足以打坏管子。要说静电打坏到不如说人手上的静电打坏。
LZ的原因并非焊接问题,也非管子坏了。
是电调的程序不一样,电调有过流保护的,你用30A的时候过流了,电调保护了,输出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说的有点离奇了,电烙铁居然会有能打坏管子的静电。
烙铁有静电也不可能曹国2KV的,不足以打坏管子。要说静电打坏到不如说人手上的静电打坏。
LZ的原因并非焊接问题,也非管子坏了。
是电调的程序不一样,电调 ...

输出关闭了 电机又怎么会发热严重呢?

网友:
要刷过BOSS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说的有点离奇了,电烙铁居然会有能打坏管子的静电。
烙铁有静电也不可能曹国2KV的,不足以打坏管子。要说静电打坏到不如说人手上的静电打坏。
LZ的原因并非焊接问题,也非管子坏了。
是电调的程序不一样,电调 ...

高人

网友:
我不太赞成改电调  因为电调的MOS管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最好是用一个批次的MOS管,不然性能稍有差别就会出现如楼主那样的问题

网友:
7楼的第一条,

 等你碰到这情况后你就知道了! 对电认识不深刻的人都有你这种错误的看法!

网友:
重新设一下进角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说的有点离奇了,电烙铁居然会有能打坏管子的静电。
烙铁有静电也不可能曹国2KV的,不足以打坏管子。要说静电打坏到不如说人手上的静电打坏。
LZ的原因并非焊接问题,也非管子坏了。
是电调的程序不一样,电调 ...

焊接MOS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防静电击穿,有点电子基础的都知道。忘了说一点就是手上也要放静电才能触摸MOS管,方法是先用水洗净双手,擦干后双手在金属水龙头或水管上摸一下,将手上可能存在的静电放干净,如果有条件,手碗最好戴上静电环,再取、放焊接MOS管。

网友:
我用25A的改成60A的,工作正常,无过流保护发生。

楼主:
昨天我又拆下所有MOS管检查!!!

昨天我又拆下所有MOS管检查!!!是按照有位电调能手的方法一个一个地检查没有发现MOS管损坏的问题,难道是推动管坏了吗,因为电调能正常自检和进入编程CPU没有坏吧???大家帮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网友:
别说焊接和手碰了,MOS管就算用万用表量也要相当小心。

网友:
把焊上去的都拆下来还原电调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看法和7楼刚好相反

1:不可能是保护,保护只会降低功率或者关闭输出,不会是转动卡格。
2:烙铁静电击穿芯片不是没有可能,这绝不是说笑。略懂电子的人都知道。
3:焊接问题是看来可以排除,如果搭锡短路MOS,结果是烧毁的可能比较大,如果焊接不可靠,因为楼主只是加装了MOS,MOS的4-8脚并联为D,1-3脚并联为S,其中不可能都焊接不上吧,而且相信楼主已经仔细检查过。
4:和程序无关。
5:其实是不是同一批次的管子在这里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管子买的是打磨过拆机管,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很有可能管子打磨后会标上其他型号。
5:我的看法是,对于30A以下以及别的电调,MOS一般是P沟道与N沟道管结合,楼主如果要增加功率,并联MOS的话,在每相增加一个P管的同时必须在这相再增加一个N管,如果只增加P或者N的话,将导致上下半臂不平衡,楼主说只增加了3个,下面的话我想不用再说了吧,如果楼主的电调MOS是全N的话,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才疏学浅,分析得不对请勿见笑。

网友B:
还有一点

所增加的MOS必须和你原板上的P,N管是同一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增加的MOS必须和你原板上的P,N管是同一型号,

很感谢你能帮我分析问题,在好盈18A电调上不是加MOS管,我是参照好盈30A电调用的7832和6679两种型号采购安装的,也就是拆下以前所有的MOS管,用7832和6679代替的,所有MOS管都拆下按照你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测量过,管子没问题,就是6679这个管子导通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还有60-70欧的阻值,而7832导通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短路灯点亮及发出蜂鸣声。我怀疑6679是不是参数不合适啊???导通后还有60-70欧的电阻???

网友:
P管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启动卡就说明3相有不平衡的地方

缺相的本质也是不平衡

网友:
你应该上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才比较直观

网友:
LZ你这是闹哪样……

网友:
早些年我加个有刷的,后来用无刷还真没加过,主要是管子不好找,占楼听下文!

网友(2011-01-06):
原则上这样改是不会有问题的

启动卡说明3相不平衡,如果确定MOS是全好并且不是拆机打磨过的,应检查推动三极管,过零检测,及单片机到推动及过零的连接是否有断线,如果你的电调本来完好,这样改动应该是一次成功的。按你所述,应该是MOS有问题或者推动三极管损坏

网友:
你应该上个图。这样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

7楼的居然是芯片测试工程师,真是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说的有点离奇了,电烙铁居然会有能打坏管子的静电。
烙铁有静电也不可能曹国2KV的,不足以打坏管子。要说静电打坏到不如说人手上的静电打坏。
LZ的原因并非焊接问题,也非管子坏了。
是电调的程序不一样,电调 ...

如果是焊场效应管,电烙铁不接地,静电分分钟会把管子打死。场效应管与N管和P管结构不同。

网友:
有可能由于mosfet多了造成驱动不足使得mosfet开关时间过长了 继而开关损耗过大了

网友C:
学过电子都会知道:烙铁静电很容易击穿MOS管的。。。这是常识啊!一般是热了烙铁后,拔了电再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过电子都会知道:烙铁静电很容易击穿MOS管的。。。这是常识啊!一般是热了烙铁后,拔了电再焊

对电调用的功率mosfet来说,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输入电容几千P,什么静电能充到30V以上?
功率场管我从来没有搞过防静电,
一次问题没出过。
电鱼机工作条件比电调恶劣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电调用的功率mosfet来说,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输入电容几千P,什么静电能充到30V以上?
功率场管我从来没有搞过防静电,
一次问题没出过。
电鱼机工作条件比电调恶劣多了!

尽管VM0SFET器件有很大的输入电容,不像一般MOS器件那样对静电放电很敏感,但由于它的栅极-源极间最大额定电压约为±20V,远低于100~2500V的静电电压,因此,要注意采取防静电措施,即运输时器件应放于抗静电包装或导电的泡沫塑料中;拿取器件时要戴接地手镯,最好在防静电工作台上操作;焊接要用接地电烙铁

网友:
非常正确

网友:
MOS管有个非常贴切的中文名字:摸死管。可见静电对MOS管的损害程度,虽然MOSFET管不像MOS管那么娇嫩,但静电对它的危害一样不可小视。

网友(2011-02-15):
引用 网友D:

对电调用的功率mosfet来说,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输入电容几千P,什么静电能充到30V以上?
功率场管我从来没有搞过防静电,
一次问题没出过。
电鱼机工作条件比电调恶劣多了!

这个帖子里,对电子了解肤浅但是敢说话的,你算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