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的桨太嫩了,有啥更好的可以替代的吗?

楼主(2010-12-06):
虽然不太炸机,但轻轻擦到墙或地,桨叶就缺口了。。。还有时动作大一些,上/下桨自已打自已,自残~~ 所以备了五六副桨差不多用完了。 是拉玛的桨就是那么差劲的还是有更好的桨可以配??或其它机型上好一些的桨可以替代?? 我现在用的是5元一幅/4片的桨,淘宝上很多。。。。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桨,,,我干脆就入2元/套的桨了,,反正一样嫩,打到就换也没啥,只是麻烦

网友A:
用九鹰LAMA的浆 比原装的重一点点不过一副顶10付

网友B:
九鹰你也敢用?楼上的不要害人撒!
豆腐桨叶。。。
喇嘛你用双马的9094的桨叶,要原厂的,很结实!!!是太结实了。。。。我玩具都成零件了,它还完好的存在着。

网友C:
同意LS的,好多玩具桨都不错~~韧性比esky好~

网友D:
建议玩具3CH的

楼主:
双马的9094桨,淘宝上没有卖啊,,,是不是太结实了,,所以没人买,也没人卖了??知道的给个链接~!!

楼主:
有阿帕奇的。。。通用9094的桨,,,但不是双马原厂的,6元/付,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E:
lama原厂桨,精度还不错,就是不耐炸,淘宝上有一种白色耐炸桨,比原桨厚,比较结实,还有种黑色耐炸桨,也比原桨厚,韧性比白桨稍差一点,价格一般是三块五到四块一套4片。

网友F:
EK1-0313 主旋翼B V3V4V5通用lamav3v4v5 白色桨叶
搜索上面的品名吧,3.1/套,比振华的厚实很多,不过换了后要重调转向比,不然会大转特转

网友G:
我用的是15元四片的,不知道亏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