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

楼主(2010-12-06):
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正螺距最大+8,负螺距到了-14,调了十字盘参数里的螺距,调大向位器就顶到了。这个要怎么调啊

网友:
把十字盘上面的2个长连杆加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杆是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弄的,这个还要加长吗

网友:
注意事项:原厂连杆长度只供参考。实际要根据你的飞机来调整。
1.先确认IDLE 的螺距曲线是从0%~100% 直线。(请先拔去马达线)
2.油门中点,3个斜盘舵臂水平。(找最接近水平的位置安装,轻微偏差用SUB TRIM 调整)
3.最大,最小油门检查行程,上面相位器不能顶中联,下面十字盘不能超过限位环边缘。 如果偏下,同时加长3条斜盘舵机连杆, 令其置中,反之缩短。
4.检查最大,最小油门的螺距,如果最大是14,最小是-11,请缩短D连杆2圈(大概是一圈一度)。反之加长。令螺距变化为+-12度。
5.检查油门中点螺距,+-偏差1度问题不大。
6.设置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可以设置成和IDLE一样,或者按照说明书设置成-2,4,9度。
7.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还是要调连杆长度,

多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