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YT450 sport 有些疑惑,请前辈们指点。感谢!

楼主(2010-12-06):
准备入手YT450 sport,有些疑惑:是直接买450 SPORT SUPER COMBO 高级套装版,还是买标准版自己配锁尾和舵机,或是买纯空机版自己配所有电子设备?
高级套装版配置:
●T-REX 450 SPORT 空機套件組X1
●325碳纖主旋翼X1組
●RCE-BL35X 3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450M無刷馬達X1
●GP78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0M數位伺服器X3
●DS420數位伺服器X1

这个配置如何?好似有人说GP780不如GP750?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1. 通常是手上已经有现成的电子设备才会买空机版,如果什么都没有,资金充裕的话建议直接上套装比较划算。
2. 780设置和750稍有区别,但性能绝不会在750之下,毕竟是比750新一代的东西。
3. 套装带的420对于450来说稍显无力,对性能比较重视可以换DS520。

网友:
楼上解答非常正确和给力

网友:
参考标签

网友:
手里没电子设备 上套装 省事 和相对经济
尾舵机买的时候就加点钱换DS520 必须的~

网友A:
我也想购入450,目前手里有遥控器,其它全无。楼主这个帖子发的太是时候了。

网友:
这些配置新手足够了!
至于420还是520~~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真的无所谓。  新手就应该以最低的成本(安全范围内)换取最大的收获 (技术,知识等)!
谁说的780不如750? 可能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有750然后不爽别人买780的   (很正常的消费者心理)
注: 750和780硬件是一抹一样的!只是内部firmare更新了~~~

楼主:
感谢楼上前辈们的指点!
我飞过lama,004,CB100,V120D02。现在主要飞120d02,能四面悬停,简单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购入450,目前手里有遥控器,其它全无。楼主这个帖子发的太是时候了。

呵呵,共同学习。。。

网友:
个人觉得上 空机版+GY520吧   780追尾有时候看人品,万一追尾,调死你。●DS410M數位伺服器X3 这东西好是好,贵的1B  炸了心疼死你。还不如上恒吉922。  说实在的,别图一时省心。  我当时也是上的SPORT高套,追尾,换了9257,还是有点追。后来炸了2次,炸坏一个DS410。  当时还不如直接空机+520+9257+恒吉922=3000 现在我的配置一样花了3000了,还不满意。   当然,如果你觉得是我RP不好,或者不该炸鸡,或者不会调。那你就买高套吧我就不信你这一世都不炸鸡,对于新手来说就更没必要上DS410,炸坏了真的哭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指点!您说的应该是恒吉933吧。我想,炸机肯定是必然的,不管大炸还是小炸。再好的技术也难免。不炸机很难进步。

网友:
410坚决换掉,套机电调有足够资金也换掉,其他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