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

楼主(2010-12-06):
新手求助。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
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正螺距最大+8,负螺距到了-14,调了十字盘参数里的螺距,调大向位器就顶到了。各个连杆的长度也都是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啊。这个要怎么调啊

网友:
连接桨夹的连杆长度 大胆调整吧 !调了就对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不用管说明书里的长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不用管说明书里的长度吗?
嗯  十字盘在中点 安装舵臂 调整连杆 螺距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那十字盘在中点 怎样确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不用管说明书里的长度吗?

说明书的长度不靠谱,把连接桨夹的连杆调长,正螺距会加大,副螺距减小。

网友:
A/B/C拉杆按参数调好,舵机归0,控的螺距为0度,调3根舵机拉杆,使大浆螺距也为0度。。。这样做后基本就可以了,如果有些误差,可以大胆调C拉杆,A/B就不要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那十字盘在中点 怎样确认呢?
控0螺距输出的时候 十字盘应该在行程运动的中点

网友:
什么控??一般说明书交代的长度,一般是正确的!
你有两种方法调整!
第一,调三个舵机的中立点!其一是在控上调!把三个舵机都相应调高同一角度!!控上有个界限,调不过来就动舵臂!
第二,就别动,把CCPM的混控加大!一般控上都设的60%,你可以加大,直至正螺距够了你的行程!就OK了!负螺距在螺距曲线上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0sport 连桨夹的连杆是固定长度的,调不了

楼主:
学习了,AB没法调,亚拓sprot的AB是固定长度的,

楼主:
天8的控
舵机中立点应该没问题,各个舵臂也是水平的,
CCPM混控里的螺距默认是60%,但是顶到向位器了,所以我改成50%,调到51%都顶到上面了。
负螺距可以在螺距曲线里减,可是正螺距没法啊,怎么都是+8

网友:
郁闷,不得话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的长度不靠谱,把连接桨夹的连杆调长,正螺距会加大,副螺距减小。

哥们儿 貌似您说反勒

楼主:
回去试试吧,反正就那几根连杆能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得话说了!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试吧,反正就那几根连杆能调

调的杆数尽量少,就怕调乱了,前功尽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多谢了!

网友:
按照亚拓出的说明书调节连杆长度就OK,亚拓的做得很精确,一切按照说明书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我就是按照说明书弄的啊,控也没动,都是默认的,正负螺距就是不一样

网友F:
调节十字盘连杆长度,调长,正螺距增加,负螺距减少!反之亦然!

网友G:
调十字盘上面的连杆,放心调就行了

楼主:
调了十字盘上面的连杆了,都加长了大概3mm左右,现在正负螺距基本上在+-12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H:
在十字盘水平的状态下,同步调整连杆D/E/F:
1、连杆D/E/F一起加长,正螺距增大,负螺距减少。
2、连杆D/E/F一起减短,正螺距减少,负螺距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谢谢!!!

网友I:
如果只要将最大正负螺距调到一致,只要调节连杆;但最大正负螺距将是现有最大正负螺距差的一半;
如果要指定最大正负螺距(-11 到 +11);有3个可能的地方需要调节:
1. 斜盘位置;
2. 大桨夹连杆;
3. 斜盘舵机行程(控的设定);混控比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