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

楼主(2010-12-06):
亚拓450sport正负螺距不一致,正螺距最大+8,负螺距到了-14,调了十字盘参数里的螺距,调大向位器就顶到了。各个连杆的长度也都是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啊。这个要怎么调啊

网友:
在螺距中点里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距中点?控里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吧

网友:
舵机中立点 找到了吗?

网友:
如果找完了舵机中立点。。放连杆吧。。。。

楼主:
舵机中立点没问题,而且各个舵臂也是水平的。
看了只有调连杆了,可是连杆和说明书的长度一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中立点没问题,而且各个舵臂也是水平的。
看了只有调连杆了,可是连杆和说明书的长度一致啊

不是说舵臂水平就是中立点了 lz  确定知道什么是中立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一问我还真不知道了,麻烦你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1球头连杆长度 按YT 说明书的来
2 油门杆放到50%位置 (别忘了拔电机线)
3控里面 第三点螺距为0(以5点螺距曲线为例)
4机械 舵臂水平

此时就是舵机中立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球头连杆长度 按YT 说明书的来
  和说明书的一样,可能会有微小误差
2 油门杆放到50%位置 (别忘了拔电机线)
嗯,拔了,油门50%位置,没错

3控里面 第三点螺距为0(以5点螺距曲线为例)
这个因为正螺距是+8,负螺距到了-14了,所以50%油门的时候螺距应该是-3度左右,
问题就在这里啊,怎么调整呢
4机械 舵臂水平
这个是水平的

开控开飞机(舵机臂没有装上),舵机自然回中,这时候的舵机不是在中立点吗?然后水平安装舵臂

网友:
LZ可能还真的没搞明白,拔掉电机线!开控开机,油门杆推到50%,此时的舵机才是立中!然后再将舵机臂水平与舵机放置卡入!然后你在将油门放到最低,和最高!看看此时的大浆角度还是不是+8和-14!!!!!!!如果还是那就调连杆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油门杆推到50%,此时的舵机才是立中,这一点没错,就是这么调的,
然在将油门放到最低,和最高,此时的大浆角度还是+8和-14

先调连杆吧,

楼主:
昨天晚上调了十字盘上面的连杆了,都加长了大概3mm左右,现在正负螺距基本上在+-12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要一味的按照说明书的连杆长度,舵机中点找好后,油门中点,调连杆,直到两侧浆距为零度即可。按你说的,以前是-8和+14,那么总行程应该是22度,如果你没有调整十指盘总行程,现在应该是-+11度,不因该出现12度。仔细测量一下,看看那里有问题。当然这不是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十字盘参数里的螺距加大了点后才是正负12的,呵呵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