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用雕刻机干了一趟子“CNC磨床”

楼主(2010-12-06):
买了根20的光轴,由于自己量错了,商家多裁了一个mm长度,需要把它变短1mm。
本想自己锉刀锉,想想既然有"机器人"就让它干好了。以前用雕刻机和3mm铣刀干过钢,不过当时进刀极小,相当于磨,索性这次夹了个绿色的小砂轮(应该是碳化硅),一次磨0.01mm,走刀速度200mm/min.
感觉也不错哦。
它在干活,这功夫自己还能去喝杯茶,画图纸。
【修改了文字,把标题的PVC几个字抹了,免得有人说是广告。真是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就那么敏感呢?以后还怎么发帖啊?还怎么讨论事物?】

网友A:
你这个台钳可真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台钳可真MINI。。。。

老大,是所谓的“蛤蟆钳”吧。

网友:
又是给PVCJS做广告呢?
不过这么做还怎的是不错哦

楼主:
唉!

修改了文字,把标题的PVC几个字抹了,免得有人说是广告。真是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就那么敏感呢?以后还怎么发帖啊?还怎么讨论事物?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了文字,把标题的PVC几个字抹了,免得有人说是广告。真是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就那么敏感呢?以后还怎么发帖啊?还怎么讨论事物?

我怀疑你是托,但是我的工资表里没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是托,但是我的工资表里没有你

是托不是托,就不要卖乖了,谦虚些好

网友C:
这个小砂轮会不会磨损的很快 下一层的时候吃刀量就变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砂轮会不会磨损的很快 下一层的时候吃刀量就变小啊

请楼主说说实际使用情况吧

网友:
想用锉锉光轴?你那什么光轴啊,太软了,我也有两根16的光轴,锯啊锉啊钻啊,什么都弄不动。

楼主:
小砂轮是有损耗的

端面磨到最后的时候,呈现微微的斜坡状,看来就是砂轮损耗的缘故了。做之前也考虑过砂轮损耗,本想量一下砂轮在事前事后的直径差,后来又忘了。由于这个端面要求精度不高,所以自己也不追究砂轮磨损的问题了。用稍微再大点的砂轮应该更好些。
这个端面磨了56分钟,呵呵,是不是很夸张啊?但机器无人值守,值啊! 自从有了这个简易CNC雕刻机
,感觉就是一个极佳的钳工助手,工钱一次性支付完毕,大概用个几年没问题。

这个20光轴似乎没有我以前买的一个12光轴好,我以前买的12光轴,车端面的时候,截面明显看到有一个蘸火硬化层,而这个20的却什么分层都没有。

网友:
是钳子小还是机机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面磨到最后的时候,呈现微微的斜坡状,看来就是砂轮损耗的缘故了。做之前也考虑过砂轮损耗,本想量一下砂轮在事前事后的直径差,后来又忘了。由于这个端面要求精度不高,所以自己也不追究砂轮磨损的问题了。用稍微 ...

确实应该测量一下工件差值,便于再做此类加工时在程序中做个补偿,这样对坛友也更有用了

楼主:
"便于再做此类加工时在程序中做个补偿"

是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
以后留心点

注意与磨削掉部分的体积、工件的材料、硬度,砂轮的表面积、牌号等有关

其它如F值、砂轮线速度、有无冷却液也有关系

当然,DIY有个大致的经验值就行了

网友:
谁给俺讲讲,磨床是怎么补偿砂轮磨损的?

网友:
对对...如何补偿的.说来我也听听.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

所谓程序补偿砂轮磨损还是有点难度,影响因素太多,不怎么实用哦,应用软件似乎也不好实现。

感觉我的砂轮磨损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砂轮太小的缘故,如果是大砂轮(相对于工件),损耗对直径的影响就很少了。
以前在学校实习过磨床,不过那是手动的,不是CNC的,砂轮比较大,而且加工时用大量的乳化液冲刷砂轮和工件,砂轮估计损耗极小。

网友:
另外

不知道楼主的刀路是怎样做的,如果每次都是从一个方向磨向另一个方向,差值是累计的,最后的差值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是往复的,最后的差值应该是极小的

网友:
砂轮补偿主要是靠手动抽检后调整。

高级的床子是主动测量,及一边磨一探头一边量。

网友:
一边磨一边量?有此机构的照片看看就明白了。谁有?

网友:
垃圾,正常点的人都不会这样干活,把无知当牛B,芙蓉凤姐就是你这种

网友:
你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正常的,但不是地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喂!把你的家什亮亮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把你的家什亮亮看看啊。

在火星呢,回去一趟挺远的

网友:
上传一个cnc 瑞士STDER外圆磨的图片,加工时测量仪一边测量工件,一边向系统反馈讯号,补偿砂轮的误差。

网友:
不错,非接触测量
7-8年前见过俄罗斯的激光测距仪,精度可以达到6位小数

网友(2012-01-14):
貌似PVC的不便宜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