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娓轴制作问题!漏水呀漏水呀。。急~~

楼主(2010-12-06):
图1

图2

小弟初来乍到,遇到难题,肯定各位专家帮忙!
做了一个转动轴,外观如图1,内部转动轴构造如图2。
这个轴不是用来做潜艇的,是用来做螺旋桨转动实验的,如图3。

我得桨在水下1米半的地方
研究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噪音问题
现在主要问题是转速上了3千多,把外头的空气抽到水里,产生的气泡干扰螺旋桨,干扰了试验。。。

实验时,这个桨的转速会很高,每分钟3000-5000转。
现在漏水啊,低速的时候(2000/rpm)水会漏出来,高速时(>3000RPM),空气会抽到水箱里,影响螺旋桨状态。
怎么解决密封问题啊?
油封啊什么的见都没见过,如果能帮我做出一根密封好的,我会花钱购买!
我得QQ:228944607,supercxr@163.com
北京的,我可以上门求教!
时间着急啊 !

网友:
你用的是啥轴承啊?
两端加自润的含油轴承就可以了,再加些润滑油,就不漏了。结构越简单越好。你的转速又不高,现在船模动辄就三四玩转的,轴都不漏。

网友:
不装轴承,轴与轴套间隙小的话,加几滴润滑油就不会漏,三、四十年前这么做都不漏油。

网友:
LZ的这个桨有1米半深的水压!是研究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噪音

楼主:
我得桨在水下1米半的地方
研究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噪音问题
现在主要问题是转速上了3千多,把外头的空气抽到水里,产生的气泡干扰螺旋桨,干扰了试验。。。

楼主:
感谢方舟指点迷津,打算再找老岑看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把轴抽出来,在轴管内注满黄油(用注射器往里打),然后把轴再穿进去即可。

网友A:
轴系是在1.5米的水下工作的诸位!!!!!

网友:
在驱动端和非驱动端轴承个加一骨架密封试试

网友(2011-02-24):
引用 网友A:
轴系是在1.5米的水下工作的诸位!!!!!

有个东西叫骨架油封

网友:
去年就给LZ新做了套轴系,以为又完蛋了,原来是刨坟的。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这么小的轴配的骨架油封我还没见过。

网友:
你的转速不高,试试轴瓦
黄铜+塑料王,加工精度过得去的话应该效果不错
要是嫌润滑不够的话,多做几层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桨在水下1米半的地方
研究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噪音问题
现在主要问题是转速上了3千多,把外头的空气抽到水里,产生的气泡干扰螺旋桨,干扰了试验。。。

气泡是从水中析出的,不是把外头的空气抽到水力,浆速度高了以后会产生空泡效应,析出空气。要想不产生气泡是不可能的。

网友:
密封轴系可以采用反螺纹密封,属于轴密封的一种,就是把轴车上螺纹,如果轴顺时针转,螺纹就用逆时针的,当轴转的时候螺纹就会把水排出来。

鉴于你是实验,可以在船体里面引入压缩空气,在船体里面形成一定的压力,水就不会进入船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