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AP用音频线玩G4成功

楼主(2010-12-06):
大家好Futaba 6EXAP用音频线玩G4测试成功,哈哈
软件ppjoy+ppjoy1.4音频插件+EMU3.3+G4
硬件Futaba 6EXAP+方口转接线+音频线
详细情况以后说明,忙着装我的山寨翼龙呢,
连个说明书都没有,晕

网友:
兄弟 ,你这帖子发的真及时,我用的6ex 2.4 正在纠结要不要买个加密狗呢!!

尽快发布详细说明啊,等你的帖子!

顶起!

楼主:
因为先前装好了G4,刚开始以为买个转接线就能玩G4了,于是在tb买了一个方口转接线,
才3块钱(可邮费花了我12),买回家一看那么短能用?往电脑上也没地方插啊,

楼主:
后来才知道还要用音频线,于是跑到城里花了3快钱买了条

楼主:
接到电脑上的音频输入接口就行了,蓝色的那个,再装个PPJOY,PPJOY1.4音频插件,当然还要用EMU启动G4.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讲一下,通道映射的情况!

楼主:
装好PPJOY后,在开始菜单里找到Configure Joysticks,设定6轴x,y,z,和X Rotation,Y Rotation,Z Rotation,
后面是Analog0-5,直接下一步,一定要重起电脑。

楼主:
G4要装在c盘里面的,启动前先打开ppjoy1.4音频插件,再启动EMU,
进入游戏后要选择手柄,对各通道校正,

楼主:
EMU里面的各个通道用 自动探测就行了,按提示移动你的手柄就行.
一个通道完了点完成,换另一个

楼主:
能控制的通道只有x,y,x旋转,y旋转,别的遥控器可能不一样.

网友:
够详细,基本上已经了解,感谢!

网友:
不用必须装在C盘,我的就没装C盘,照样可以玩,如果安装在别的盘符不行,有可能是盘符或文件夹有汉字,要用英文路径

楼主:
6ex的方口转接线太难接了,要插好几次有时都不管用,
建议大家练好模拟器了再飞,否则就算能飞起来又能怎样?你怎么降落?有草地的话还好,直接撞草地,哈哈

网友:
我用 FF-7 來試驗 ~ 請問~ Configured  joystick s: 是選擇 PPjoy Virtual joystick 1 嗎?
PPjoy_Plus 只抓到 升降 油門 方向 副翼, 沒顯示出來 ?
在模擬裡面及調整 Emul 數字都沒反應 ?

您是否能提供 Emul 的各頻道數字呢 ~
蓝色的那个,再装个PPJOY,PPJOY1.4音频插件  這是什麼 ?
PPjoy 音頻插件 上面那 4個頻道 是否會跳動嗎 ? (搖控起器電源關閉它會跳動, 電源開起就不會跳動,變成撥動搖桿, 上面的 4個頻道, 會更跟者動作 ) ?
PPjoy 是否要加入到模擬裡面 ?
SmartPort 需要加入嗎 ?
需要裝音效卡嗎?
音頻線是否是, 直接差入電腦背後的音源輸入孔?
在遊戲控制器裡, 不是沒反應 就是狂抖, 很難搞定~

楼主:
自动探测 Auto-Det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探测 Auto-Det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