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我的设备能做什么样的室内机

楼主(2010-12-06):
目前我有10克无刷、7A电调、7mm减速组、有刷电调、2s330mah的电池、1s130mah的电池、微型接收、2个直线舵机和2个2.5克微型舵机,我模仿“转速”的帖子试着改了红雀的橡筋飞机,但发现用无刷的设备好像有点重,请问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怎么能利用好这些设备,大概什么样尺寸的飞机能用10克的电机套装,先感谢了。

网友:
好东西真不少
坛里有不少改装的帖子,多翻翻看。祝你成功!

网友:
7MM减速,两只直线舵机,微型接收机,有刷电调,130MAH电池,重量大约在16克左右吧,可以提供大约三十克左右的静拉力,你可以做一架全重在三十克左右的小飞机,翼展300MM至450MM这个范围吧,机型尽量选择上单翼的,如果有制作经验的话,可以考虑J-3之类的,双翼机也是不错的选择,用EPP之类的轻型材料,精打细算还是能办得到的
至于十克无刷电机,室内机就不要考虑了,这个电机更适合大一个级别的PARKFIYER(公园飞),通俗的说就是小型室外机,飞行重量控制在120克以内为宜

楼主:
感谢shifang兄台的指点,我计划改个红雀试试看,那个直线舵机还是不太好用路径有点短,我努力试试,也谢谢Lee_bbs 的祝福,

网友:
10g电机没经验,发表不了意见,但祝楼主折腾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hifang兄台的指点,我计划改个红雀试试看,那个直线舵机还是不太好用路径有点短,我努力试试,也谢谢Lee_bbs 的祝福,

兄弟,改红雀橡筋飞机的,好像还没见到过用7MM减速的,如果你打算用这个减速做动力的话,估计胜算不高 希望你能把它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