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四足爬虫DIY

楼主(2010-12-06):
最近坛内比较火,俺也来凑个热闹~
不多说,直接上视频

---------------前进、后退左右转-----------------------------------------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3NjU5MzA4/v.swf

---------------前后左右摆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3NjY1NzIw/v.swf

供电只有3.7v,走起来有点费劲
以下是图片,手机拍的(包括以上视频)。
机器人,除了舵机及元器件,都是手工做的,粗糙,将就看吧~hehe

网友:
一看就是个搞电子的,其实SG90的扭矩不小啊  只要不超过6V电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用3.7V所以才这样,既然两块电池就把他串到7.4V用7805过渡到5V不是很好吗,白白的浪费了1.6KG的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电池多,有7.4v的~
本想7805稳压,插上3.7v,ok,懒得再搞了。
谈不上搞电子,只是有点基础。

楼主:
不知道各位是怎样控制多路舵机?
先谈谈这八个舵机是怎么控制的:
1、选一个最长定时大于2ms的定时器
2、将20ms分成8段,每段2.5ms
3、将定时值设定为第一路舵机的高电平脉长,启动定时器。
     此时,第一路输出高电平,其它七路低电平。
4、定时结束,中断中重新赋值。定时长=2.5ms -(第一路高电平脉长)。八路输出皆为低电平。
5、再次中断,更新第二路舵机,依次循环。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20ms内同时控制八路舵机,理论上最多可以控制20ms/2ms=10路舵机
但如果是十路以上,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8个 SG90  7805完全够得,不会超过1A电流   我以前的那个6自由度的行走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用的是仿的SG90扭矩绝对没他这个大,但是用的铝板 行走自如  还声控的 哈哈哈

网友:
问一下 降压二极管最大功率能有几A的?  我家也有卖的不过都是工业级的我用不上 动不动上百A到是多
用个78HO5就行了 我买了一个听说是5A 但是我现在把它拆了  直接用7.4V  标准舵机8V左右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降压二极管用1N540*,连续工作在2A直流没什么问题。

7805所说的1A是带散热片的,需要加适当大小的散热,或者直接固定在金属底盘上,它的散热金属是接地的。如果不用散热片也可以两片并联用,连续1A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队伍越来越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舵机是从淘宝买的,13块一个,买了10个。买的时候,确实有点担心质量,不过,到目前为止没出啥问题。
工作电流确实不大。
我用直流电源供电,电压4.8v。机器人前进,电流(电源上有显示)在300ma-500ma之间波动。
可能和舵机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精度好像最高只有100us,有点长~ 还是我没看懂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我说的方法,控制精度可以在10us以内。
具体是这样做的:
一、
      1、单片机内振8M,汇编,每条指令耗时1/4us
      2、八路舵机连在同一个端口(八个管脚)
      3、使用两个寄存器。R1保存定时器下次的定时值,R2为下一次定时期间端口值(1位为'1’,7位'0')
二、进入中断后执行流程
      1、保存Acc及Status(这款IC不会自动保存)
      2、清中断标志
      3、将R1值更新给定时器,端口=R2
      4、计算下一次的R1R2
      5、中断返回

定时器重新赋值前,执行语句条数是固定的,只有九条(这款IC),用时2.5us。而且整个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远远小于定时值(500us-2000us)。
这样对主程序中,红外解码、舵机控制、指示灯等模块影响很小。而且再扩展些其它模块,如低压报警,对系统
的整体性能,影响不会太大。

网友:
13块钱一个就是S版本的 扭矩没有传说中的1.6KG 应该是1KG左右,300-500MAH 是一个舵机还是全部舵机的电流,如果是一个话很恐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从供电电源上测得
帅哥,该睡啦

网友:
刚看完电视  我一般 11:30睡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现在手头有点忙,至于较精确地驱动多路舵机,等我找时间细想下,再和你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羡慕~
我现在11点之前睡,要不然早上上班迷迷糊糊的,很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你也是用AVR单片机 就用M328好了 只是普通的 并非ARDUINO
自带6路PMW,两路输出扩展成16路 再从自身上用去两路PMW 组成18路,6足跟两足都够用了
然后上位机软件控制也交给你了
我仅有的一点时间就拿来玩两足运动分析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是会用VC 早就自己搞了,只是编一个简单的控制,类似人家的舵机控制板的那种上位机,又没让你真的搞三维,能帮助调试就行了 ,否则每次都是写程序进去调试太麻烦了
等我哪天空了 学习下C语言

网友:
汇编我只懂一点点基础的东西,但是快速编程 我是不会用那个的,检查起来头大,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我就是想做一款即可以调试的舵机控制板,就是在电脑界面上调试,又可以二次开发用的简单的控制板

网友:
一是永远都只是一个使用者, 二是没有必要用两块板子,三是我的控制板就接近120G了严重超载了,虽然也是做一块板子插在上面但是扩展性好太多了,重量也可以减轻一些,哈哈,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我说的和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一块主控,一块扩展板,扩展上有595的底座,加速度的底座(加速度用的是三路模拟I/O),红外的底座,还有PS2遥控器的底座(PS2用5路数字I/O),都可以预留在扩展板上,目前我就想这么做。有些很有必要的像595可以直接焊在上面。MEGA328是14路数字I/O,两路用做TX,RX,当数字I/O只有12路, 6路模拟I/O,总共是20个I/O    MEGA328是 32K的  如果是他的扩展 最多两个595 一个加速度再来一个PS2就能把他的端口用完了

我的ARUINO是一块处理器了
买的舵机控制板又是一块处理器了,两块板我是拿块透明的塑料板和在一起的,而且用了很多的螺丝,跟螺母,而且ARUINO的插头只能向里不能向外了,所以扩张传感器很麻烦

网友:
第一张照片舵机控制板必须朝外,用来接舵机,而下面的照片带铜柱的这张要朝内用于安装在机器人身上,再在他身上扩张就没啥太大的办法了,我也是旁边安了一个红外,红外下面那个是78H05  5A,只是现在这个被去掉了

网友:
发挥DIY的优势,为了减轻重量,完全可以不用板子。PCB板其实也很重,固定螺丝、板子上、板子间的接口也都要成克的重量呢。

我采用的手法是元件缠绕芯片焊接,用3M胶带固定到机器人骨架上。芯片和阻容件那点重量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不用PCB的话  舵机的插针往哪里放 ??? 电源开关、电源接头 又往哪里放  你那种手法只能解决电线的问题

网友:
xqi2,你可以把RS232,压线端子都拆了,导线直接焊到焊盘上;固定螺丝换成尼龙的,铜柱也要下架,用塑料片卷成小管。

网友:
插针是三排并在一起的,直接拿线焊在针屁股上,套热缩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追求完美的话,可以把舵机的杜邦头剪掉,导线调到适当长度直接焊在单片机爪子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32拆了 我如何 用上位机调试啊?? 铜柱也是控制板自带的 没必要这样吧  这块板子的组合就暂时这样了,等双足完成了再来自己做控制板

网友:
RS232和电脑主板连接用到三根线,找三根线配个232头子焊到板子上就能调了。调好了MAX232那部分握手电路都可以拆之。
因为我的制作思路是一个零件(部件)就给一个机器用,不留后路,开工必出成品,成品绝对不拆,拆了在别的地方也没法用,呵呵。

楼主:
额滴个神呐,咋这么热闹
讨论出结果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 电流检测是怎么做的??
RS232这个提议不错  我以后会这样做的 不过人家的板子 我不想改动太大, 那块舵机控制板除了我加强了供电电流线  就基本没动过他  改动了就难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
测试时,我用的是直流电压源,非锂电池,上面可以显示输出电流。
刚又测了一遍:
    供电4.8v(舵机说明书上的工作电压)
    机器人静止,总电流为68ma
        前进,总电流在300-540ma范围波动,多数时间在400-500ms之间

如果要做图形界面,VB不熟的话,可以尝试用Qt。
Qt上手很快,两三天吧。
但性能上(速度)是否能满足要求,我也不很清楚(没做过,不敢乱说)。
只知道它有串口模块,可直接调用。而且其它组件,完全是模块化,搭建系统非常方便。

网友:
也可以用USB/串口模块CH431

网友(2011-11-05):
回复 网友B:

我的pwm精度可以控制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