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坦克做了一半了。发现坦克不能左右拐弯。怎么办。请教各位

楼主(2010-12-06):
我自己做了个坦克车。遥控器也买了可是不会装配。左右转不知道怎么接法。我买的遥控器是富斯9通道的。请各位老手支个招谢谢

网友:
买两个双向电调````

楼主:
可是接收机只能带一个电调呀要带4个电调那只能同时前进后退不能实现左右转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接收机只能带一个电调呀要带4个电调那只能同时前进后退不能实现左右转呀

控要四通以上带混控功能的就行,也可以买论坛里Tigeri出品的带混控功能的电调板``就行咯`

网友:
呵呵  做成半履带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