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一年后重回电直之路~迷茫求助~

楼主(2010-12-06):
去年四月一号入手了E004 刚练好对尾悬停后因为种种原因暂时离开 现在重新回归了~为我的004默哀 对不起让他坐了一年多的冷板凳

休息了一年以后各个部件都完好 保存还是很给力的 呵呵 就是油门一半的时候4合一红灯亮 动力不足 上天就掉下来 咨询卖家后说是电池长时间不用老化了……不过印象中有高手说过是四合一本身的问题 要换四合一就麻烦了 求助高手给解答  另外电池的话是不是只要用7.4V 10C 800MAH的电池就可以 不必特意追求ESKY的牌子吧?

还有老爸也看中了航模 我打算让他从双桨机练起 至少基本反应要练练 老爸好面子 喜欢大的 打算入手个稍微大点的LAMA 求对LAMA研究较深的推荐下牌子 并且过段时间我打算上450 所以想先买个6通控 再买半套LAMA 不过貌似只有华科尔有半套的卖 其他的没见过 上450我想入手PRO 所以我就在这里纠结了 是买个控买半套LAMA还是买个RTF的LAMA以后再买450?6通的控不同牌子的是通用的么?

以上俩问题 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有没河南漯河的模友?自从毕业回来了就没见到一个……孤单啊 寂寞啊~

网友:
我是北京的,

网友:
你的7.4V是不是已经发福了?换一块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看80%是电池的原因,我的就是这个原因。以前LAMA、004配的电池也就刚好能飞起来,很快就会退化的。现在都用15C-25C800-1000mah的了。控是较重要的投资,考虑到以后的发展,特别是你老爸的要求,或许还会上其他机型如固定翼(成本低)建议上个2.4G,做到一控多机,6-10通都可以,要找接收稳定便宜的,控要方便调节各种参数,也可以用国产的改装套件。上相关版块留意一下,会有收获的。另外一点就是先弄个模拟器让你老爸练手,大有益

网友:
父子同乐那是万分开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直接上450,把004给你爸爸入门,多好~

网友:
我也准备把我老爸拉下水~嘿嘿 他也一直很支持我玩 哇卡卡~  所以 支持楼主~  父子同乐~

网友:
和老爸一起好呀

网友:
推荐你老爸练004

楼主:
还是觉得LAMA比较适合老爸 呵呵

网友:
你的004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电压、C数合适只要能装上的电池都可以用,不一定要原厂的。esky的大lama比较适合你爸,比华科尔便宜,质量也不差,而且也有单机卖的。用004的控就可以飞了。华科尔的机机只能用他自己的控,局限性比较大。控的话就要看LZ准备投资多少了,打算长期玩的话,好控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