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坦克做了一半了。发现坦克不能左右拐弯。怎么 ...
自己做了个坦克做了一半了。发现坦克不能左右拐弯。怎么办。请教各位

楼主(2010-12-06):
请各位老手把你们坦克内部连接线路发给我看看。我的是9通道富斯的
遥控器
刚买的不知道怎么用。我买了4个变速箱坦克车一边两个。可是向左向右转线路我不知道怎么接。如何能实现左右转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会吧 你把你的电路发出来 大家帮你 解决 ]
一般情况下 只要把 4个 通道 按照 左右转弯 前进后退 炮管的 左右 转动 调整成4个通道
你可以把 坦克的履带 用两路 变速箱子 双向电调
炮塔用一个变速箱 也用双向电调
基本还有其他想法 再做别的
剩下的应该是遥控和接收的 混控问题了

网友A:
可以把 左履带接在 油门 右履带接在仰俯
炮接 左右转向
这是最简单的了
前进可以用 左右一起推 后退 一起拉
左 转是 左拉右推 右转是 右拉 左推
炮转动直接转弯
还可以 利用混控 让 仰俯跟着油门 同比例
这样就可以让油门控制前后
左右通道 再让 仰俯反向控制 油门 这样就可以左右转
然后还可以 用另外一个通道 控制 炮左右 还有一个是泡的上下
这样 4个通道就全了

楼主:
您说的清楚了。。可是我没玩过遥控器这是第一次。我买了个9通道的。说明书是英文的。接收机的端口我不会接。您如果能有个图给我看看那就太好了。。谢谢了
yqyqingyv

楼主:
我的是380的电机左右各安了两个。有刷电调我没买呢。电池我也没买呢。您能画个图纸告诉我电机。电调。接收机。电池。的安装方法吗。我的是9通道的 哪个通道接什么。

楼主:
yqyqingyv 如果您有时间把你的QQ号或者是电话告诉我。我联系你。我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可以吗????

楼主:
yqyqingyv
yqyqingyv 如果您有时间把你的QQ号或者是电话告诉我。我联系你。我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