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环境的无线电干扰对遥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0-12-06):
RT,我想问下这个问题。
我玩模型也没有多长时间,嘿嘿,一般都在学校操场上。不过昨天飞飞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油门推到中位以上
电机
才会开始转,而且是突然加速!飞到空中,油门行程小了,还会停转。我的God,前几天都不这样的。
我突然想起,操场旁边就是学校的通信研究所,有两个巨大的天线——也不知道这两个锅盖到底什么时候工作。我就在纳闷儿,是不是无线电干扰呢?

网友A:
你是PPM、PCM还是2。4G?

楼主:
用的是futaba的PCM
刚换做的飞机,幸好没摔残!

网友B:
油门行程有问题了,重新设一下吧。

网友C:
楼尚正解

网友D:
多半是某次开机的时候没门没放最低位,结果就设置成油门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