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 SPROT 问题求解,高手请进

楼主(2010-12-06):
450SPROT舵机 十字盘,日字框该条平的都调平了,中立点也找好了,可是飞起来以后机体总是向左漂移,总是要向右压着副翼才能飞(悬停,高空。倒飞,均如此。不会离地十几米了还有地面效应吧,呵呵)只要把控杆放回中间,飞机就开始左漂移。调控上的外置微调机体右倾很厉害,看十字盘左边连杆明显高出好多,记得新机装出来时可以脱控很平不需要这样修正机体,郁闷死了。求高手讲解,先谢了!!!

网友:
斜盘舵机连杆松动导致两边高度不一致吧?

网友A:
漂移是正常现象,因为尾桨的反作用力导致,无法消除的,不用担心
学过理论力学就会知道,要抵消一个力矩必须用另外一个反力矩,主旋翼产生一个力矩,使机身旋转,尾桨就是为了防止机身旋转而设计的,但是尾桨产生的是一个力矩+一个作用力,抵消主旋翼的力矩后还剩一个向左的推力,所以会有漂移现象,解释完毕,说什么地面效应是不科学的,不论飞多高永远会有漂移的

网友:
会不会是重心的问题

楼主:
连杆没有松动,重心也测了,还是不行。至于楼上所说是力矩的事,可是我的600E,600N,就没有这个现象,这个飞机刚组装好时也没有这个问题,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移是正常现象,因为尾桨的反作用力导致,无法消除的,不用担心
学过理论力学就会知道,要抵消一个力矩必须用另外一个反力矩,主旋翼产生一个力矩,使机身旋转,尾桨就是为了防止机身旋转而设计的,但是尾桨产生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移是正常现象,因为尾桨的反作用力导致,无法消除的,不用担心
学过理论力学就会知道,要抵消一个力矩必须用另外一个反力矩,主旋翼产生一个力矩,使机身旋转,尾桨就是为了防止机身旋转而设计的,但是尾桨产生的 ...

  正解

网友:
你也可以给副翼加点微调,也可解决一定问题

网友:
好象是这么回事

网友:
论坛求助是个好地方啊,呵呵!

网友:
松开尾管夹螺丝和尾波箱螺丝,让尾桨旋转面向上翘一点,就不会有这个事了,试试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