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船模用什么胶封木头缝隙?

楼主(2010-12-06):
最近从学校申请了个项目  做个船模,木制的,做好骨架后,再蒙外部蒙板,留下很多缝隙,求大虾指教该用什么胶堵住?

网友:
1.传统方法,白胶兑滑石粉,多腻几遍后打磨,优点时候材料容易找,打磨容易。缺点是强度低点。
2.汽车原子灰,汽修市场有卖的,一般需自配固化剂比例,价格也便宜,我买的也就20元以里搞定,缺点是要有一定的手艺,手要快,准。打磨时候最好带口罩。优点是强度高。地球人都在用。
3.本人土法,买环氧树脂胶,内涂一遍,外涂两遍,记得外边的第二层要等第一层的固化后用300#的砂纸打磨后再涂,要途的匀和薄,一般我到这就结束了。若你不怕玻璃纤维过敏或不敏感(不怕皮肤瘙痒.),可以蒙1~2层玻璃纤维布。优点是强度高,缺点是代价高,是上述方案中最贵的,花费要以百元记。
另还有中 国传统古法:
1.桐油拌猪血粉,此乃传统木匠的传统手艺。
2.桐油拌贝壳粉外加麻丝,这时候传统沿海木船的传统手艺。

网友:
原子灰.打磨后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