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闲置期限有多长?

楼主(2010-12-06):
请教如何能妥善保存电子设备,如10c
遥控器
,
舵机
,
陀螺仪
等?不知道过几年后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呵呵,请高手解疑

网友A:
可能会锈掉- -,几年后才继续玩的话,还不如先卖掉

网友B:
只要保持干燥无尘即可~
能保持几年得看RP了,不过,既使能保存几十年又怎样?几年后这些玩意都成古董了~

网友C:
如果设备里有电池或保存数据用的微型锂电,最好先下掉保存,应该几年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D:
卸下电池 正常的一百年没问题,只是都成了古董了
我的控最老的也有三十年了,新的也十三年了(十年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