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米 A5水机 求助

楼主(2010-12-06):
6S 2600用4250 510kv 配什么桨合适,这飞机最大只能装12寸桨,有三叶12寸的桨吗

网友:
根据计算结果 用 APC-E 12X6 效率高达85.7%

呵呵

最近在考虑FPV载机

请楼主测测2600MAH电池能否飞满20分钟

网友:
国内三叶桨只有MASTER 略贵 11X7 12X6都可以 但是桨尖是方的 仿真度不高

另外三叶桨罩也略贵。。。

如果可以去HK逛逛可以找找别的桨

楼主:
我这套动力是用在50E 3d机上的,用的1407桨,只能暴力5分钟,估计用1206航线20分钟也悬

网友A:
3D鸡是NACA对称翼型的没有任何升力    A5就不知道大展科技做的啥翼型了 就算克拉克Y型总有点升力吧

再者用14X7桨峰值功率高达1100W   但是12X6桨最大功率只有631W

悠着点飞 应该可以的 关键是看飞20分钟下来是3.7付还是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鸡是NACA对称翼型的没有任何升力    A5就不知道大展科技做的啥翼型了 就算克拉克Y型总有点升力吧

再者用14X7桨峰值功率高达1100W   但是12X6桨最大功率只有631W

悠着点飞 应该可以的 关键是看飞20分钟下来是 ...

呵呵,记得应该是平凸翼型,升力还是很好的。这样的飞机本来就是滑翔比大,对动力要求低的。飞FPV追求续航时间的话,不妨考虑把最大推重比定在0.5~0.6这个区间,然后让电机和桨都工作在最佳效率点附近。

楼主:
决定买个4250 720kv 配APC1005,拉力有3000克,绝配

网友:
A5需要3000克拉力?效率仅82.4% 这个电机是为4S设计而不是6S的

另外电池内阻一般填0.002欧 锂电池还没那么好

楼主:
我称了下,飞行重量在2700克不到,不是说水机要大于1的推重比才容易离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称了下,飞行重量在2700克不到,不是说水机要大于1的推重比才容易离水吗

无非是个滑行距离的问题。动力配过头了的话空中巡航估计只要三分之一油门不到,这样电机和桨的工作状态都离最佳效率点差很多,效率会很低。真机推重比连0.4都不到,那是不是当船跑都跑不动了?

网友:
其实效率差个5% 天上也感受不到

关键是 850W和631W比的话 飞的时间会有区别

网友B:
我的配置

我的a5,用4250.5s。12x6浆。动力足够,只是电流要60a以上。最高达80a

网友C:
沙发和7楼的图是什么软件啊?什么地方能下 载到?貌似很好啊。

网友:
双天专用的计算器、去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沙发和7楼的图是什么软件啊?什么地方能下 载到?貌似很好啊。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hp?searchid=807&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5,用4250.5s。12x6浆。动力足够,只是电流要60a以上。最高达80a
我现在打算用6S 9050三叶桨,拉力2600克,电流只有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算用6S 9050三叶桨,拉力2600克,电流只有30A

HD9050×3那样软乎乎的桨,估计半油门就直接破桨了,这个难道不考虑?SAPAC的8.5×6三叶像真桨还勉强比较硬,也许能用。

楼主:
我已经用GWS HD1060×3试过了,拉力3500多克,桨没事(全油5分钟),接着等9050桨到了再试了,想象9050 2500克拉力应该抗得住

网友(2012-02-07):
最近也想买1800mm的A5  在犹豫设备!我有好赢60A电调,6S 2600mah的top×电池,不知道选什么电机  和桨!?楼主的飞机应该飞好久了吧,能给点建议不?多谢。

网友:
a5好飞嘛?

网友D(2012-09-22):
我的配置:银燕17克机*5(副翼2只,平尾、方向、收轮各1只,襟翼没装);60A电调,XXD3740KV500电机,11*7三叶桨,6S2600MAH锂电,全油门电流45A,最大拉力2.8KG,巡航电流6-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