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450,用普通陀螺仪,会怎样!!!

楼主(2010-12-06):
请教各位高手 大虾,普通450飞机,把副翼拆下,改成直接控制主桨。还用普通陀螺仪(不是三轴的)在舵机力量够得前提下。飞行效果会怎样???
动作更灵活,还是迟缓。整个飞行状况会很稳定吗??还有,小一点的飞机比如180,又会怎样!(因为450和180的转速不一样,180转速很高的)会有不同吗?(请高手给我一个全面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看你水平了。。高手可以修正。

网友:
  副翼的出現,是為了增加穩定的!

拆了的話,就不穩定了!明其道理就不用問了!

网友:
  不用高手也能答你的!

网友:
估计飞起来费劲

楼主:
也就是说,无副翼 飞起来不稳,无法放手悬停。需要不停的来回修正 是吗?
但 普通450飞机,飞行时也需要不停的来回修正 才能悬停啊!
我想知道,打方向是灵活还是迟缓?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大舵怎样??小舵又怎样?

网友:
不用3轴陀螺辅助会非常灵活。

有副翼其实也有点平衡的效果的。拆了副翼后
舵机的动作都会直接作用在大桨夹上的。
当然会反应快很多也就灵活不好控制了。

网友:
副翼主要是利用2个小翼的陀螺效应,使飞机在不稳定的风里,总是趋向于自稳定

比如左侧有侧风来了,飞机右倾,小翼的翼面也右倾,就会拉主翼,使主翼在左面减小升力,右面增加升力,来平衡机身

在屋里或风向相对静止的室外,小翼的效果本身就不明显,所以有没有差别不大

如果在恶劣环境下,小翼实际上在不停的调整主翼,这时候如果没有小翼,人在10米外是看不清,也来不及用微动作来调整主翼抗风的,这时候要是把小翼拆了,就等着摔机吧

网友A:
无副翼的情况下,水平飞行时,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迎风速度不同,升力会不同,结合陀螺效应,会导致自主抬头现象出现,最终导致失控,悬停状态下也容易受测风影响而产生自动翻滚,导致无法控制。
如果有副翼,副翼可以起到自动修正和补偿的作用。

所以不仅仅是舵机力量的问题,而是空气动力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情况下,水平飞行时,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迎风速度不同,升力会不同,结合陀螺效应,会导致自主抬头现象出现,最终导致失控,悬停状态下也容易受测风影响而产生自动翻滚,导致无法控制。
如果有副翼,副翼可 ...

这个回答的最全面
所以无副翼最多只能实现室内悬停,要是室外有风,悬停都会很困难,更别说飞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