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涵道推力的实际测试方法

楼主(2010-12-06):
请教关于涵道装机后推力的实际测试方法,我的70黑旋风4S吹秤1300G,推秤(机头朝下秤归零)只有1100G,但用手拿感觉推重比1左右,不知哪种方法更准呢?请高手指教。先谢谢!

网友A:
吹不准 有地面效应

楼主:
吹秤是大了还是偏小?

网友B:
关键看你是否装在飞机里测试

网友C:
推重比准,高速机推重比0.8就飞的很好,我有A10为证

网友D:
要看装机后效率,装机后动力会损失10%到20%,都算正常,因为一般涵道飞机为了像真喷口有缩口,会消耗掉一部分动力。所以头朝下压称还是比较准的,误差不大

楼主:
领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