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螺旋桨为什么拉力不够??

楼主(2010-12-06):
转飞固定翼后,由于我这儿的飞场地势不平,降落的时候经常损坏螺旋桨,自己按照12*4的螺旋桨用松木制作,外观基本一样,但就是拉力不够,现象为用成品螺旋桨转速挺高,但用自己做的螺旋桨
发动机
转速上不去,拉力不够,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材质、精度
松木强度不够,用榉木,精度要高些

网友B:
靠机身那边不能凸的要注意啊,前面那边凸点都可以,破风切入角整体是水平的(但是做成S型就要随机应变了)。发表能力有限,希望你能看懂呵呵。最好买新的,我自己做经常削到手指

网友C:
为保证螺旋桨桨根、桨身、桨尖处的螺距一致,螺旋桨桨根、桨身、桨尖的迎角是不同的,即桨根处的迎角大,桨尖处的迎角小,螺旋桨的桨面看起来是扭曲的,同时螺旋桨也像机翼一样有翼型,这样的螺旋桨效率才会高。估计LZ自己制作的螺旋桨可能是桨根和桨尖做成为同一迎角、造成阻力加大、转速变慢效率降低。

楼主:
自己制作的螺旋桨就是桨根和桨尖做成为同一迎角,楼上高手,佩服!,原先认为桨根和桨尖做成为同一迎角效率高,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谢谢!!

网友D:
两个原因1、松木太轻,惯性不够。
2、尺寸不够精确螺距、平衡等。

网友E:
你需要一个螺距规,自己削桨的都是高手了,这东西里有很深的空气动力学,要削一个效率好的桨不容易

网友F:
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C:
请看此帖有关螺旋桨的部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342&extra=page%3D1

网友G:
用尼龙桨吧,何必玩自己呢
真有空闲就支持你继续科研

网友H:
从省钱的角度讲,DIY木桨并不恩能省。从研究螺旋桨的结构出发的,支持DIY,不过还要搞清楚线速度/角速度,并把《航空模型基础知识》相关章节啃透了再动手也不迟——坛子里以前cai神似乎发过扫描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