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动力配置

楼主(2010-12-06):
船长65cm,沃尔沃船壳。动力用的是3000kv左右的 3665
电机
,125a电调。无压浪和水刀。请问,桨用什么样子的好?半浸水33mm左右的可否? 不用压浪和水刀,靠调节重心,可以跑稳吗?不求极限速度,希望可以把后面的水浪打的高高的,帅帅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池
,有2块4s 5000mah 30c.
一块5s 2p,a123 ;还有3s 2200mah锂电3块。用哪种电池跑比较好?

网友A:
65CM的船用3665的电机大了点哦,你要浪花高高的当然只有用半浸桨的。电池肯定是4S5000MAH30C的快,不过对3000KV的电机恐怕是极限了,当心爆转子哦 我不是高手,只是比较热心,你还是多听高手的

楼主:
桨用多大的?

网友B:
3000KV 3665跑3S合适,桨位高点,用35的。

网友C:
LZ说是3665的电机,那大概也就知道是哪个牌子的了 ,你那KV值跑4S绝对有危险,还保险点用3S的跑吧!想跑爽换个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