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无法激活怎办

楼主(2010-12-06):
买了个G5.5最新版本,安装一切顺利,运行G5后出现这个**框,
为不泄露ID对不住了涂抹了下,激活**框是白版无法用,怎办

网友:
此不能自动激活的问题是由于 RealFlight G5.5 升级文件中的 Bug 造成的。

解决办法一:点击下图红框中的网址,然后填写相关信息后,获得激活码。

解决办法二:下 载RealFlight G5.5 自动激活补丁,以便升级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HelperG5.exe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0d314b73-0149-11e0-b0ef-0015c55db73d/

网友:
這G5.5 是正版的嗎?
原版的G5是不用進行畫面這個動作 一樣要激活 序號加入之後 就會出現 是否要更新軟體版本 ~
你的G5.5序號, 拿到的網址這裡去重新申請, 是否能夠再給一個新的?
G5 在第一次使用時 將序號及激活碼記下  到這裡進行激活~
你的G5.5 是否也是這樣的 得試過才知道~

网友:
G5.5需要激活的 ,楼上的升级到G5.5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它们的服務器又出現問題了,G5 無法激活了~

楼主:
按2楼的立马搞定了,爽,哈哈,谢谢,爽飞中,

网友(2011-01-24):
我的G5怎没有这个步骤的

网友:
按照2楼的方法一搞定~~~~~~
强烈感谢2楼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