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2205C无刷电机的拉力

楼主(2010-12-06):
上面写了上2s
电池
gws9050有410g的拉力!
用过的朋友请指教!有这么大的拉力吗?

网友A:
吹得一米
300多吧。

网友B:
差不多,2s , hy9047, ax 2205拉力7两多……买菜称测的……差不多吧……

楼主:
7两多高!

网友C:
使用着几个AX-2205C电机,但从未测试过拉力。

网友D:
8060 360 克+多。 0947 桨我飞了 电机很烫。 所以410g 是过载测得

网友E:
8060是用的哪一种? 我还没装机 但是手里8060的桨孔有点大 怎么办??

网友F:
410克 可能是地面电源测得的
电池都是有0。002欧左右内阻的
电池老化点 更要打折 按300多克拉力(8寸桨)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