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涵道选型

楼主(2010-12-06):
要1200-1500左右的推力,口径无所谓,但必须有正反桨  不知道皓业的能不能满足要求呃  有人用过吗

网友:
能满足你的也就蓝黛6S版本的68金属涵道了

网友:
正反桨倒不是非不必要的

网友:
商品涵道应该是找不到反转的,除非跟厂家定制。涵道的反扭力通常可以忽略,没必要上正反转的了。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皓业有正反桨的函道  但是性能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做的玩意比较特殊 就想要正反转的  您知道89口径的函道推力的大概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这个叶片数量和推力大小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藍岱 68mm系列全金屬涵道測試視頻

藍岱 68mm系列全金屬涵道測試視頻
68mm EDF
電機: 2850-3500kv new multic-poles motor
電池: 4s 3700mAh 25C 鋰電
電調: 80A ESC
推力: 1.73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