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86东方旧电机谁用过,空转能到多少转?

楼主(2010-12-06):
一种是 3A的 A5109-9412K  6.5NM的  98MM机身
一种是 4.7A  A6498-9412K        128MM机身

楼主:
我买了个4.7A的 6498那个 试验空转转速只有400 再高就上不去了,不知道是不电机原因

网友A:
两种电机都用过,3a的试过用110v的驱动,上了2000转,还能有效带动负载,而4.7a的,110v驱动都不能有效发挥,试过手头所有的驱动,最高只能上600转,但是一旦加载负载,能稳妥运行,只能用300转,综合结果就是,这电机电流太大,没有几款驱动能在电压电流上发挥它的效能。

网友:
跟LZ一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电机都用过,3a的试过用110v的驱动,上了2000转,还能有效带动负载,而4.7a的,110v驱动都不能有效发挥,试过手头所有的驱动,最高只能上600转,但是一旦加载负载,能稳妥运行,只能用300转,综合结果就是,这电 ...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310V的驱动,查看4.7的特性表,应该是可以到1-2K/rpm,简直可以当:可分度的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电机都用过,3a的试过用110v的驱动,上了2000转,还能有效带动负载,而4.7a的,110v驱动都不能有效发挥,试过手头所有的驱动,最高只能上600转,但是一旦加载负载,能稳妥运行,只能用300转,综合结果就是,这电 ...

我用72V电压才有400,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电机都用过,3a的试过用110v的驱动,上了2000转,还能有效带动负载 ...

电机热吗

楼主:
朋友们3A这个电机都用什么驱动?推荐一个

网友:
我用的48V驱动

引用 楼主:
朋友们3A这个电机都用什么驱动?推荐一个

我也是淘的86x98的电机,直驱BF20的Z轴都行,空转速度也很快,没测速表,大概2000转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590538562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4.7A  A6498-9412K        128MM机身..测试1215转,,电流4A..电压DC70V.用手捏不住16细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你用什么事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