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AIRCRAFT 8轴的一个建议,不知道有用不?

楼主(2010-12-06):
看到XAIRCRAFT 8轴的雏形了,有个建议。
关于正反装两套桨,我觉得,从严谨的角度讲,是不是要考虑下气动性了?
上桨吹下来的风会影响下桨,因此,是不是要考虑上下桨的桨型、转速的匹配问题?

就像大雁排人字,一字形要省力一样。

网友:
 你也不看看国外那个6轴也是上下

楼主:
国外这样不代表国内也要这样吧。
    另外,即使看起来是上下桨,说不定上下桨的转速不一样啊。
    上桨和下桨的气动环境是有很大区别的吧,因为上桨将气流吹向下桨,下桨的初始气流速度比上桨的要快得多,所以,我觉得为了更高效,下桨应该转速比上桨快,或者桨距比上桨大才对。
    就像汽车启动时用1、2档,速度上去了后进3-5档。
    再异想天开下个简单的方法,其实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上下电机的负荷大致相当,所以在悬停下,测试上下电机的电流,调整相关参数,直到上下电机的电流大致相等就OK了!

网友:
LZ真的是观察入微啊,   我也这样考虑过,感觉上电机  和下电机的  kv值应该是  下比上 高一些才可以。要不然,下螺旋会降低上螺旋的效率。  就象我们工作时候,多台内燃机带一台发电机道理一样。我们一定要把多台内燃机转速调平衡。

楼主:
没有人关注这个吗?

网友:
我们玩这些都算是业余的,空气动力上是否好这东西最好做实验分析,
比如高速摄像加烟雾 or 计算机模拟 .......

但我们这些条件都没有无法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XAIRCRAFT 8轴的雏形了,有个建议。
关于正反装两套桨,我觉得,从严谨的角度讲,是不是要考虑下气动性了?
上桨吹下来的风会影响下桨,因此,是不是要考虑上下桨的桨型、转速的匹配问题?

就像大雁排人字, ...
你看看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压气室的!

网友A:
你們有玩LAMA直機嗎??二個電機是不同KV嗎??
我想Y轴上下桨气流因该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四轴飞控是每个电机分别控制的~即使左边是1400KV10寸,右边1000KV12寸桨,都可以平衡~!你们说是吗?

网友:
我去年就尝试了6 轴单桨和三轴上下正反浆,最后还是舍弃了三轴正反浆的方案,效率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們有玩LAMA直機嗎??二個電機是不同KV嗎??
我想Y轴上下桨气流因该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四轴飞控是每个电机分别控制的~即使左边是1400KV10寸,右边1000KV12寸桨,都可以平衡~!你们说是吗?

不知道您有沒有了解過····別人的Y軸上下槳要麼不同尺寸··要麼不同槳型  要麼不同轉速····這樣才能夠達到更高的效率

否者其中一個平面的槳只能是起到反扭矩的作用····或者只是個裝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們有玩LAMA直機嗎??二個電機是不同KV嗎??
我想Y轴上下桨气流因该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四轴飞控是每个电机分别控制的~即使左边是1400KV10寸,右边1000KV12寸桨,都可以平衡~!你们说是吗?

首先、我入门就是玩的LAMA。
1、LAMA如何与本话题无关吧?举个简单例子:车子没差速器照样能跑,你不能说差速器没有用吧?
2、按道理,四轴飞控是可以分别控制电机平衡的,但是毕竟是软件算法,要是硬件先天缺 陷,软件算法再牛,也是有局限的。再举个简单例子:还是以车为例吧,车子方向老是跑偏,确实是可以通过不停打方向修正的;找到问题,把车子修修,不用打方向修正不是要轻松很多?
楼上有位玩家说的对,这是业余玩家无法控制的,所以希望XAIRCRAFT作为厂家能想办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XAIRCRAFT 8轴的雏形了,有个建议。
关于正反装两套桨,我觉得,从严谨的角度讲,是不是要考虑下气动性了?
上桨吹下来的风会影响下桨,因此,是不是要考虑上下桨的桨型、转速的匹配问题?

就像大雁排人字, ...

是的,您说的很对。
一般共轴对桨,要考虑螺旋桨之间的距离,大小的匹配,而且还需要电机单独控制(不能使用Y线扩展多个电机的方案)

其实共轴,一般采用的是上下螺旋桨为一正一反,相互抵消扭力,从而实现不会自旋,或者通过转速差实现旋转控制。

共轴的方案的好处是体积小,用3条轴,就可以6个电机,4条轴8个电机。典型的设计就是 draganfly 的X6 和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