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遥控器如何使用无刷电调

楼主(2010-12-07):
大家好,最近我买了一个30A的无刷电调和无刷
电机
2212回来,但是由于没有
遥控器
设备,所以不知道能否在没有遥控设备而能通过电调来控制无刷电机呢?电调有2个电源线,3个输出线,还有3跟小的线(初步估计应该是信号线吧),我想是不是通过控制那3根信号线能是无刷工作起来呢?本人熟悉单片机,不知道能否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电调的信号线从而实现控制无刷,求思路。。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好像没发用!!!!

网友B:
用舵机测试器可以模拟发射机输出控制信号,价格在30元左右
用电调的话不用外接电源了,BEC直接给舵机测试器供电

网友C:
楼上正解。servo tester

网友D:
反正以后要玩的,直接买个遥控器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F:
懂单片机的话就十分简单了,给电调输入pwm信号就行了,脉宽从1ms变化到2ms,信号周期20ms,不同的电调对应的脉宽有点区别,对应关系是可以设置的,但这样让电机运转应该没问题

网友F:
3根细线:一般是红色正,黑色地,白色信号线

楼主(2011-05-05):
谢谢各位的认真解答,本人已经用单片机搞好了PPM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