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拉玛,上面的桨有双桨现象,应该怎么调?

楼主(2010-12-07):
双桨大拉玛,飞行比较稳的,但悬停后,无风情况下,总是在一个半米左右直径的圈子里兜圈圈,机头不动,只是整个机身在转,,,这个是不是刷锅了?? 我仔细观察了,桨转动后与眼睛水平,看到上面的桨有双桨现象,应该调哪里呢? 重锤平衡杆好象是不可以左右调整的,作死的。有条小拉杆,调长后双桨更利害,但调到最短,还是有小幅度的双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调这个拉杆。

网友A:
用手 掰 贴贴纸 手掰到无双桨

网友B:
不知楼主在哪里?这个需要调桨叶的角度..你确定一次哪个桨叶在上面,哪个桨叶在下面,然后选定一桨叶,如果是下桨叶要调到与上桨叶,同一个平面,就将下桨叶,桨厚的根部,往上掰顺着桨叶长型方向...还搞不定,可以打电话18925214066.或者加QQ:272793585

网友B: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C:
这种现象在我换了上层的中心轴之后出现过,现在好了,所以我的是磨合问题

网友D(2011-08-03):
我也有这个现象.就只有上桨出现,但把桨折下来对比.发现二面桨都是形态完全一样的.真奇怪了.难道是其它哪个部件出现变形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