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个自制的小气泵(成本200元左右)

楼主(2010-12-07):
看到论坛的朋友们做的手痒也做了个,做的时候家里没网了。所以没有照片。

和大气泵比较一下

和大气泵比较一下

前面来一张

前面来一张

侧面

侧面

屁屁来一个

屁屁来一个

左侧的接头是气泵输入

左侧的接头是气泵输入

气源输出的两个接头

气源输出的两个接头

三通加单向阀

三通加单向阀

还有点气压

还有点气压

空滤器

空滤器

气泵停机泄压

气泵停机泄压

一堆破烂

一堆破烂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手动泄压?
另外,可不可以发张示意图,说明一下具体的连接方法和零件。

网友:
哈哈,买一台 280 ,专业空气罐头,这种压缩机很容易坏。

网友:
应该不错,2-3百的机太大声了

网友:
安全不?不敢玩这个 呵呵

网友:
这种声音小吧!!

网友:
油水分离安在出气还是进气口??

网友:
这样的气泵流量稍大点气压肯定跟不上。

网友:
多少匹的压缩机?

网友:
不常用,这个压缩机的声音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用空调的压机还能凑活,我们这里修家具喷漆都用。

楼主:
声音超小的  听到的是空气流动的声音。流量比较小,一般情况够用了,这个很安全的  管子都是很厚的铜管,气罐也是汽车的储气罐,很重的 12.5斤。